真空吸盘吸力不够,求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2020-07-13):
现在真空吸盘吸力不够 如图将主管直接连接到真空泵上,吸盘可以吸附样件,但是将管接到真空罐上时,吸盘吸附不住,请问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是不是罐两头缺阀门

网友A:
找下原因:
1,因管路较长,真空泵的流量是否考虑这个?
2,是否可以适当减短管路,减少管路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下原因:
1,因管路较长,真空泵的流量是否考虑这个?
2,是否可以适当减短管路,减少管路损失?

流量的话应该够用吧,多了一个真空罐流量就小了,是进真空罐损失了吗,另外管路缩短不了了 ,工况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对接点有没有管径变小的地方

网友:
(负)压力多少?

网友:
1.是气路中有节流的地方,造成盘吸力不够,不管输入和输出口径有多大,只要中间有一个元件和模块口径小,都是失效的;

2.管路太长,形成压降,或过程有泄漏,刚好的你盘吸力在临界值范围,就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C:
做过复合板抓取的项目,流量保证、密封保证,真空度就没有问题:

上图案例使用12~16PCS PIAB piGrip FX77软唇边吸盘,气缸不同步实现分张。一个PIAB P6010大流量真空发生器(最大流量1440NL/min)。

楼主的图上可以看到使用的是真空吸具,蓝色的盖板,但和Schmalz的有差异。如果不是旧款的,那就是国产仿制海绵吸具。
实际应用时不配储气罐可以抓取,配了储气罐反而抓不起来(而不是慢慢抓起来),说明:
1. 储气罐连接有泄露
2. 真空管路有泄露

管路长,会导致抓取时间有延时,配上储气罐最多抓取时间再长一些。但如果抓不起来,说明系统真空流量泄漏量太大,真空泵流量不足,真空吸具实际抓取真空度下降。建议:
1. 检测泄露点
2. 缩短真空管路
3. 增加真空泵功率

网友:
增大真空泵功率试试看,所谓大力出奇迹。

网友D:
分析:1、管路加长后,压力损失大。2、流量不够  3、物料重量超出使用范围
罐是为了防断电,保持压力,必须得有。
解决:1、检查是否有泄漏 2、物料重量是否超重3、换压力流量更大的泵

网友:
分别测下真空罐和真空泵出口的真空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复合板抓取的项目,流量保证、密封保证,真空度就没有问题:

学到了 谢谢大神

楼主:
压力表还没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接点有没有管径变小的地方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析:1、管路加长后,压力损失大。2、流量不够  3、物料重量超出使用范围
罐是为了防断电,保持压力,必 ...

谢谢 网盘感觉管有点长

网友:
真空的动力哪里来的?有没有真空泵来做为动力,应该是管路错误的接法导致的。

网友:
等有具体压力值在来讨论吧!!!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析:1、管路加长后,压力损失大。2、流量不够  3、物料重量超出使用范围
罐是为了防断电,保持压力,必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过复合板抓取的项目,流量保证、密封保证,真空度就没有问题:

分析的很详细,牛!

网友:
这肯定是真空罐保持真空度不够啊。真空泵提供了持续的且恒定的真空环境,真空罐可没有。

网友:
过来看评论学习

网友:
1、检查管路和罐之间的气密性。
2、建议增大吸盘的面积

网友:
楼主这是要吸那块大板吗?试试海棉吸具,这个个人觉得好用,不用配真空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过复合板抓取的项目,流量保证、密封保证,真空度就没有问题:

我想请教你,真空产品,怎么计算真空重量,比如,一个产品直径40MM  抽真空高度60MM  我该怎么计算它的真空重量?如果看到信息,方便当话,请教我一下计算公式,谢谢!我的QQ460957324

网友(点评):
固定容积抽真空。真空重量什么意思?已加QQ 我的21978045

网友:
能不能在流量允许的情况下再加一个海绵吸盘。

网友:
吸盘吸附产品具体情况没看到,初步估计就是产品表面质量不够好,泄露大。

网友:
图上看,换别的管试试,你这个管连接可能不够密封。
还有你是吸盘是否有够,上下运动有加速度的,要有余量。

网友:
感觉就是2个问题
1. 管路确实有点长,而且有点多,多了以后漏的风险就高;
2. 真空泵和储气罐的链接管路处不要加球阀,球阀的球孔内径小,导致流量上不去。
这个2个方法你可以试一下基本可以搞定,海绵吸盘吸这种板材真空流量不需要太大的。

网友(2022-06-16):
有些专业的建议可以参考

网友:
真空罐相当于一个缓冲区,反而造成流量不够,应该加大真空泵的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过复合板抓取的项目,流量保证、密封保证,真空度就没有问题:

专业

网友(2024-12-25):
1、储罐前后的球阀有流量和压力损失。
2、真空泵选小了

网友:
just 真空度。测量一下负压就知道了,问谁都没有用

网友:
路过,我认为是吸盘本身再大一点能解决问题,你现在的吸盘与物料的接触面积小,负压产生的吸力小,面积够大才行,有个2个真空半球的故事你知道吧,几匹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