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定位销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0-07-13):
在哪里可以买到英制定位销,在misumi上搜只有公制的,淘宝上的又不确定能不能保证公差

网友:
给个尺寸。还有,量多大?

网友:
请致电153668500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可以定做,尺寸公差严格按照图纸要求,实体工厂,上海灵剑精密机械,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三浜路125 ...

公司老板应该是玩过剑灵吧。。。。

网友B:
在淘宝1688.com上找,技术参数要跟供应商多沟通,你不问,他们也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参数,一定要把自己要求讲出来。

网友:
米思米可以定制

网友:
数量少的话,可以找个作坊加工

网友C:
这种比较少,英制都是非标定制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1688.com上找,技术参数要跟供应商多沟通,你不问,他们也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参数,一定要把自己要求讲 ...

非常感谢,好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比较少,英制都是非标定制得了。

设备上既有英制零件又有公制零件,出图纸要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