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 说明

楼主(2020-07-13):
这种减速机,型号VRB-090-10-K3-28HB24,型号中各部分都代表什么?辛苦大家了

网友A:
找厂家要选型手册,我这是网上搜索的,新宝SHIMPO减速机,按说这些你自己也可以搜索或者找厂家啊,解决问题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厂家要选型手册,我这是网上搜索的,按说这些你自己也可以搜索或者找厂家啊

谢谢!!!!!!!!!!!!!!!!!!!!!

网友B:
这个要去查选型手册,没有手册这些都没办法去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去查选型手册,没有手册这些都没办法去猜!

二楼给的就很全了

楼主(2020-10-12):
引用 网友A:
找厂家要选型手册,我这是网上搜索的,新宝SHIMPO减速机,按说这些你自己也可以搜索或者找厂家啊,解决问题 ...

这里面的减速比,,1段,2段,是什么意思,能给解释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面的减速比,,1段,2段,是什么意思,能给解释一下吧

1段是指1级传动比减速,只有一组小齿轮和大齿轮,2段是指2级传动,有2组小齿轮和大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段是指1级传动比减速,只有一组小齿轮和大齿轮,2段是指2级传动,有2组小齿轮和大齿轮。

那实际的传动比是是多大的呢?我刚发现我的设备名牌是750, 意思一级是1:7,二级是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