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打开后,完全不能修改或者编辑

楼主(2020-07-13):
如图,之前使用proe3.0画的图纸,现在换了一台电脑,是proe5.0,修改了一下3D图,然后打开工程图看了下,完全编辑不了,请教下大家这个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

网友:
黑色字体可以更新,紫色字体因为特征缺失,无效尺寸,不能更新,你可以重新标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图纸没有参数,导致零件编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