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气缸之困惑

楼主(2020-07-13):
各位大神:
      最近设计了一个由气缸组成的夹具,希望大家指点下。
动作说明:MGPM40*25气缸顶起后,整个夹具由丝杆导轨驱动,以64m/min速度前进1080mm Max,然后气缸收缩。
要点:1、运行一段时间后气缸上升下降开始卡顿,分析后发现两边的导向杆往一边偏,拆出来放到大理石后发现变形了。
          2、MGPM40*25气缸上面的夹具重量约50kg.
问题点:1、这样子设计是否有问题?
             2、气缸缸径是否过小?
             3、如果气缸横着放是否会好点?
各位大神还有其他高见吗?

补充内容 (2020-7-14 16:31):
大神们多多指点迷津。在线等!

夹具图

夹具图

气缸

气缸

网友:
这么小的气缸,负载50kg

网友:
气缸选小了。。。

网友A:
启停加速度有多大,或者加速时间是多少?动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停加速度有多大,或者加速时间是多少?动作频率是多少?

速度有64m/min,时间大约2s。每条要动作上千次

网友:
气缸出力够的,只是这东西的刚性没那么好。换带导轨的气缸,再不济也要加个线轨或光轴配直线轴承补强一下。

网友B:
为何不外加导向机构,这么大的悬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外加导向机构,这么大的悬臂!?

改成这样会不会好点?

网友:
气缸的刚性不够,运动惯量太大

网友:
有没有计算过启停时的力,把伺服的启停时间延长,会减小启停过程的冲击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这样会不会好点?

肯定好很多
建议:把外加的导柱加粗点,保证刚性

网友C:
首先你的气缸缸么径选小了,如果用7bar 以下的气压是有问题的,确保稳定可以选63缸径的气缸;
如果气缸力给不上,会发生气缸爬行,蠕动,停卡等现象;

另外,你用的是一个带导向杆的气缸,你的第二种方案比目前的要好;另外,气缸上的推板与蓝色的板平整度和垂直度有要求,否则,气缸上的推板受力不均,气缸会卡死,或者导向轴承磨损严重,减少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气缸缸么径选小了,如果用7bar 以下的气压是有问题的,确保稳定可以选63缸径的气缸;
如果气缸力 ...

是这种方案吗?

网友(点评):
气缸力够,可以把上面那个大板子拿掉,直接用气缸上的板子,接触面积越小越好,

网友D:
三轴气缸虽然能承受一定的径向力,但是你那使用工况貌似还不小。我做的话不会直接用三轴气缸,我会用普通气缸+浮动接头+导向机构做个“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轴气缸虽然能承受一定的径向力,但是你那使用工况貌似还不小。我做的话不会直接用三轴气缸,我会用普通气 ...

有简图吗?这样时间久了会不会卡顿

网友:
两侧加个光轴导向,用普通气缸,三轴的好像也要好几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简图吗?这样时间久了会不会卡顿

卡不卡看你导向轴强度,最起码气缸活塞不会漏气。你看看SMC的MGG系列的导杆气缸吧,结构形式跟这个基本一样,但是导向杆加大

网友E:
猜一下啊,气缸的两个导柱是不是往装伺服电机的一端磨损?
如果是,其实换大点的气缸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延缓了向一边磨损的过程。
因为气缸两边的重量不一样,所以存在一个扭矩。
气缸最好不要承受径向力,你的初始结构刚好存在了径向力,导致了现在的状况。
问题找到了,相信解决的办法你肯定也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一下啊,气缸的两个导柱是不是往装伺服电机的一端磨损?
如果是,其实换大点的气缸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

这样是不是好点?

网友:
导杆往一边偏说明负载不在气缸的正中心,单边受力严重,而且负载50kg,已经比较大了,如果重心偏离气缸轴心太远负载就需要更小!

网友:
气缸是稍有点小,一般选需要力的1.5-2倍,40气缸0.5MPa出力 62.8kg,如果你真是0.7的话87.92kg倒是够了,我估计重心偏了。

网友:
这种气缸的侧向受力有要求的,应该是选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轴气缸虽然能承受一定的径向力,但是你那使用工况貌似还不小。我做的话不会直接用三轴气缸,我会用普通气 ...

正解

网友:
导筒刚性问题 我们有生产需要跟你配套设计吗?

网友:
选普通气缸,如果是五十千克的重量,那么我会选择气缸顶正中心(不是上板的正中心,而是上面带了负载以后的重心位置正下方),另外在板子的四个角上加四个直径16到25的光杆做导向,光杆下方使用直线轴承。

网友:
没事去车间找块50公斤的铁抱一下感受一下

网友:
楼主成功把气缸累趴了

网友:
导向刚性不足,加强导向刚性就解决问题,可以考虑气缸+4个直线轴承。

网友:
卧槽,导向都没有,靠气缸那两个杆导向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好点?

你这个负载,看你图片的辅助导向轴太细了,光轴又不贵,不用搞得这么保守。

网友F:
带导杆气缸,虽然可承受一定的径向弯矩,但是有限,根据缸径,行程,负载重心距离推杆端面距,有选型曲线,请参考气缸选型手册,一般地,实际使用要比曲线负载最大承受弯矩值小50-60%,个人认为上述结构设计不合理,导杆气缸最好不要这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导杆气缸,虽然可承受一定的径向弯矩,但是有限,根据缸径,行程,负载重心距离推杆端面距,有选型曲线, ...

请教大神有没其他方案,如果这样会不会好点?

感谢!

网友:
楼主选的气缸牌子我没有资料,参考SMC的资料来看。
1. 气缸出力有些偏小,气缸速度快时,要折算效率(50%~70%),不可能是100%,考虑寿命,可用50以上缸径。
2.气缸导向杆受到的侧向弯矩,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负载本身就存在重心偏置,另一个是加速度力,估算约20kg,可根据加速度力核算一下。
3.还有一个扭矩,参考下图,也是另一个方向的偏心力造成的。
4.可采用普通气缸,加上导向杆的方式,导向杆尽量把间距拉大,以抵抗弯矩、偏心力。或用直线滑轨更可靠。

网友:
导向用两条滑轨,距离可以远点,还有就是你这个气缸没缓冲限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