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力学问题

楼主(2020-07-13):
最近在跟同事沟通的时候,因为一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分歧,因为公司比较小没人请教,所以把问题发上来,请大家给予指点。
如下图:
气缸驱动上载板下压,到达机械限位后,压头在弹簧的作用力下,压紧产品,一个典型的压合夹具结构。

底板受力情况?

  • 底板受 F2-F1的力,因为弹簧是反作用力,作用在两个物体上 方向不同,大小一致,不能相互抵消。
  • 底板受F2的力         因为作用在压头上的力,与底板的支撑力,相互抵消了。
  • 底板受F2+F1的力,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出来这个答案,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就是这么觉得的,虽然现在感觉应该是错的。

请大家帮忙看看,哪一个是对的,其所以然是什么?有些概念有点混淆,勿喷!

补充内容 (2020-7-14 15:00):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答,结论如下:
1、F2-F1:弹簧的作用力分为上下两个方向,向下的力与底板的支撑力抵消,向上的力抵消了F2的压力,相当于F2的力少了,但是底板收到了F2-弹簧F+弹簧F的力,相当于还是等于F2,

补充内容 (2020-7-14 15:02):
3、F2+F1:我没有计算弹簧的反作用力抵消了F2的力 所以答案2是正确的,梳理清楚了就觉得简单了,尴尬!

网友A:
底板受到的就是压头本身的重力加上弹簧的弹力,跟气缸的力F2没啥关系

网友:
按图的话,底板受F2的力,机械限位和底板是一体的,弹簧的弹力只看作是一种内力
感觉楼主想知道的是底板和压头之间的产品受的压力,个人感觉就是弹簧的弹力且小于等于F2忽略压头和弹簧的重力情况下

网友(点评):
赞同你的看法。。。

网友(点评):
实际上我想知道底板的受力是怎么样的,感谢你的答案。

网友:
你先把F1解释清楚,是什么、从哪来^_^

网友(点评):
能搞清的唯一途径

网友(点评):
F1是弹簧的弹力啊,我文中有说 “压头在他那黄的作用力下 压紧产品”

网友B:
把底板从这些物体中分离出来,给底板的力有F1和F2,其它重力不算的话,底板受到的力为F1+F2

网友(点评):
那弹簧对上载板的反作用力呢?这个位置要怎么解释?

网友(点评):
弹簧对上载板是弹簧和上载板之间的内力

网友C:
上载板机械限位后弹簧有没有压缩?
1、如果弹簧没有压缩的话,弹簧悬吊着压头。那么底板受力是“零”
2、如果弹簧没有压缩的话。压头和弹簧的距离正好是在限位的高度。那么底板受力相当于“压头自重”。
3、如果弹簧有压缩的话,上载板下降到限位,压缩的距离的压力和压头自重就是底板受力!

网友(点评):
赞同,先分析弹簧力是拉力还是压力,或者没有力。然后再分析其他的。

网友(点评):
弹簧是有压缩的,我上文有说“压头在弹簧的作用力下,压紧产品” 1、弹簧没有压缩的话,底板受F2的力,因为机械限位连接了 上载板与 底板 2、这个不好说 我也不太明白 如果连个物体接触 但是各自有平衡力保持平衡.

网友:
弹簧对上载板的力是F1,上载板合力为0,那么底板对上载板的支撑力是F2-F1。弹簧对压头的压力是F1,那么压头对底板的力是F1。底板合力就是F2-F1+F1即F2(忽略重力)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这个有两对力: 1、上载板下压与弹簧对上载板的反作用力 2、压头对底板的反作用力 如果压头对底板有压力F1,那底板就会有相对于压头的支撑力-F1 不会抵消么?你的公式里边没有底板的支撑力啊,不知道我对

网友:
请大家看清楚再发表意见好吗,不要误人,更体现了自己的无知

网友:
弹簧两边弹力一样   弹力与F2相等(仅仅限制于静止状态 否则加上一个提供加速度的力ma    注意加速度方向 这个问题你搜下电梯就知道了)  也就是弹簧对压头的压力F2     压头F2+压头自重(F1)就是对底板的压力
底板自重F3
底板由于与地面接触  F=MA A=0 F=0
F2+F1+F3=N(支持力)地面对底板
问题来了
我好奇如果要分析应力等等的  那么自重和支持力影响么 很奇怪  还是按照F213来算?  求指教
如果加速度向下 那么气缸压力是大于弹力的  向上反之 我没考虑
实际F2要按照F弹来理解 以向下为正
向下F弹=F2-ma   也就是F2-MA+F1+F3
向上F2+MA...........
还有注意你的弹簧是压缩还是未压缩还是拉伸状态 我都没考虑

补充内容 (2020-7-14 14:11):
不好意思 由于没看见机械限位
大胆点想 我总感觉好奇怪  我感觉限位这个重要 顶多是抗多余的冲击  而且自重也被抵消了 与弹簧的压缩有关  所以顶多与弹簧的弹力还有压头的自重有关  至于我上面说的话无视把

补充内容 (2020-7-14 14:12):
而且我上面的话 什么加速度的都没意义  最大的压缩肯定是静止的时候  仅仅在未接触限位之前

补充内容 (2020-7-14 14:15):
F2多大没多大的意义的  取未压缩到压缩到限位的压缩量计算的弹力+压头自重
多余的以及上载板自重会被平衡

补充内容 (2020-7-14 14:19):
我脑子有点混了  上面也无视把  我还以为研究受压物体的力度 原来是底板

补充内容 (2020-7-14 14:33):
当唠叨就好了 我不肯定是绝对的  我也是很随意的 我下面补充的是:加入压头与地板有一个受压物体 这个模型你可能无视 研究受压物体能不能压

补充内容 (2020-7-14 14:34):
至于F2与底板的问题 是否过大 过小好不好 过小达不到限位(防止过位)  甚至不能够完整冲压
过大 对机架地板冲击力过大

网友(点评):
感谢,我的工作对分析应力这方面仅对稳态情况下进行分析,即 静应力分析 你说的加速度 冲击力 暂时我没有考虑过,等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后期做疲劳强度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相互交流下。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底板的受力?条件不足吧,是压头对底板的作用力吧,因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应该分析压头压头重力+弹簧压缩力(压持状态弹簧只能是压缩)=底板对压头的作用力。压头重力一定,弹簧压缩力只与弹簧本身性质状态有关,及此处只与弹簧压缩量有关,弹簧压缩量=机械限位-压头高度-压持产品改变的压头与底板之间距离,所以此处压头对底板的作用力只与压头的重力F2及弹簧的压缩量有关与F1无关

网友(点评):
上载板在F2的力量下,向下移动,最后再机械限位与底板接触的情况下停止,保持静止,由此可知,底板是要受F2的力量的,同时机械限位保持与底板贴合,所以弹簧力不会大于F2,谢谢你的答案,我再看看其他的!

网友:
如果机械限位与底板是刚性接触的,也会给底板一个力,底板以上可以看成一个整体,忽略重力,弹簧力可视为内力,底板受到的力为F2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我们同事也是这么认为的,疑惑的就是反作用力的存在,平衡力是可以抵消,当作不存在的,但是反作用与作用力 虽然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但是力是存在的,就像我们锤击墙面,接触的时候有力,分离的时候手疼,

网友D:
不考虑自重。上板受弹簧反力F2,根据力的平衡,每根限位作用在上板的反力为F2-F1的一半。底板受力为F1+(F1-F2)=F1

网友(点评):
我没想明白,我再看看 ,这个答案让我有点晕,能详细说下么?

网友(点评):
后面F1,F2搞反了,最终受力F2,这种方法是对每个部件拆开分析(合力为0);你也可以按整体分析,明显地面对底板的反作用力为F2,那么底板受到向下的合力应为F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考虑自重。上板受弹簧反力F2,根据力的平衡,每根限位作用在上板的反力为F2-F1的一半。底板受力为F1+(F1 ...

写错了是F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底板从这些物体中分离出来,给底板的力有F1和F2,其它重力不算的话,底板受到的力为F1+F2

前辈的理解可能有点不太对,总体来看,F2的力全被底板承接,底板受力F2。细分一下,F2的力一部分分成F1通过弹簧、压头传递给底板,剩下的部分通过机械硬限位传递给底板,底板受力依然为F2.

网友(点评):
感觉你又绕回去了,看到这里我也蒙圈了,我要冷静下,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F1+F2,虽然F2传力到弹簧和机械限位上了,但是弹簧和机械限位会继续向下传力。

网友(点评):
嗯嗯 最开始我也是这样的,同事指出 如果最后接触了,弹簧的反作用力哪里去了,这个机构静止,那一定是所有力都达到了平衡

网友(点评):
F2=F1+机械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载板机械限位后弹簧有没有压缩?
1、如果弹簧没有压缩的话,弹簧悬吊着压头。那么底板受力是“零”
2、 ...

考虑的太复杂了,想偏了,气缸施加F2的力肯定会受到F2的反力,合力为零,状态静止。否者气缸要做匀加速运动飞出地球了,气缸受到的反力归根到底全部传递到底板。底板受力F2,垂直向下。大概好多人没注意到两侧的机械限位也位于底板上。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这样,我觉得我说明白了!

网友:
我咋觉得底板受到了底板上那件重力和弹簧给的压力呀。

网友E:
按照你的图我只能理解F1是压头的自重,
如果是靠弹簧来压紧工件的话,底板受到的力是弹簧的弹力加上压头的重力,再减去机械限位的反向力(如果机械限位有接触到的话)

网友(点评):
请看上文“缸驱动上载板下压,到达机械限位后,压头在弹簧的作用力下,压紧产品,一个典型的压合夹具结构” 压紧产品了,一定是弹簧有了作用,机械限位业到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的图我只能理解F1是压头的自重,
如果是靠弹簧来压紧工件的话,底板受到的力是弹簧的弹力加上压头的 ...

是加上...

网友:
F2 是施加的唯一外力。。。。底板是唯一的载体对处输出。。弹簧力无论是拉是压,都属于内力。

网友:
底板收到的总压力=F2+压头及其他的重力,F1内部一加一减在总数上是抵消的,但是将力也通过弹力部分分布在中间吧

网友:
我选2、
以为如果不是F2的话整个系统就不平衡了。

网友:
受力分析先自己做一个啊,力的三要素知道不,受力分析时选取的对象是哪一个部件还是哪一个系统

网友(点评):
没搞明白,力学模型就建立不起来,所以才来这里求教

网友:
不考虑重力简单受力分析,底板受到压头和机械限位向下的压力。底板受向上的支持力大小等于F1+F2。考虑重力的话再加上探头和底板的重力

补充内容 (2020-7-15 08:44):
是的,应该只有F2.不考虑重力

网友(点评):
按你的图,最后是 只受F2的力啊,

网友:
第一步:分解受力体为:1、上载板;2、弹簧(简化,合二为一);3、机械限位(简化,合二为一);4、压头(设:质量不可忽略);5、底板。
第二步:逐件分析受力:
1上载板、受:气缸压力F2,方向向下;受机械限位支撑力,方向向上;受弹簧反作用力,方向向上,根据力的平衡原理气缸压力F2=机械限位支撑力+弹簧反作用力。
2、机械限位、受上载板作用力,方向向下;底板支撑力:方向向上,根据力的平衡原理 ,上载板作用力=底板支撑力。
3、同理对弹簧,上载板作用力=压头反作用力
4、压头:弹簧作用力+重力=底板反作用力,
至此:底板受到的作用力=机械限位作用力+压头作用力=机械限位作用力+压头重力+弹簧作用力=压头重力+(机械限位作用力+弹簧作用力)=压头重力+F2
补充说明:以上分析忽略上载板和机械限位的重力,如需要,加上就是了。

网友(点评):
那答案就是F2了,

网友(点评):
械限位的受力,受上载板的作用力 但是上载板的平衡力是F2=机械限位+弹簧反作用力 机械限位平衡力 F2-弹簧反作用力=底板支撑力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看呢?

网友:
F2加重量

网友:
弹簧不论怎样,受力与施力都抵消,属于内力吧。

网友:
弹簧什么状态,压到硬限位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板受到的就是压头本身的重力加上弹簧的弹力,跟气缸的力F2没啥关系

机械限位与底板接触啊?所以我觉得F2一定有力作用在底板上。

网友:
解法一:
设底板受到的总压力大小为F0;下文中压力字母代号均表示受力大小,不包含方向;上载板重力为G1,压头重力为G2;
如果限位是和底板是一个整体的话,那底板受到了两个力,上载板对限位压力F01(向下)和压头对底板的压力F02(向下);
F0=F01+F02;
对上载板进行受力分析,根据上载板的受力平衡,F01(向上)+弹簧弹力F1(向上)=F2(向下)+G1;得到F01=G1+F2-F1;
对压头进行受力分析,根据压头的受力平衡,弹簧弹力F1(向下)+G2=F02(向上);得到F02=G2+F1;
所以F0=F01+F02=(G1+F2-F1)+(G2+F1)=G1+G2+F2。
如果忽略重力,F0=F2;

解法二:
把上载板、弹簧、压头看成一个整体,称之为Z;
对Z进行受力分析,z本身重力为G1+G2(向下),受到气缸压力F2(向下),受到底板反作用力即支撑力F0(向上);
受力平衡,得到,F0=G1+G2+F2;
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原理,那么底板受到的压力大小为F0=G1+G2+F2;方向向下。
如果忽略重力作用,则F0=F2,方向向下。

网友(点评):
梳理的明白了,感谢!特别感谢!

网友:
不算其他零件的重力那么它受的力就只等于系统的外力F2了,具体受力应该是中间受到压力F1,两侧分别受到来自限位板的压力(F2-F1)/2

网友:
把题目重新读了一遍,楼主F1是压紧产品的里吗?

当上载板接触到限位装置时,弹簧是压缩的(如果此时弹簧没有被压缩,那么弹簧在此就没有作用,限位装置也是保护弹簧不被压到超过其弹性范围)。

F1是压头压紧产品的力,这个力是由气缸的推力+两个并列弹簧的力产生的。

网友(点评):
是啊,工况是这样的: 产品只能收到一定区间的力,所以不能用气缸去直接压产品,接触也不好。 所以做了个转接,机械限位是保证弹簧压缩尺寸的,

网友:
地板受力是F1不会是F2-F1,因为F2没有接触地板

网友:
有弹簧做为缓冲,不会有力的相加,弹簧做为缓冲件会有消减力的效果。

网友:
直接F2,忽略重量。中间弹簧本身不产生能量,属于内力,保持平衡,弹压互相抵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限位与底板接触啊?所以我觉得F2一定有力作用在底板上。

啊。。不好意思,误解了。

网友:
你给的条件,底板受的压力就是F2+F1。F2通过上载板,弹簧,压头,机械限位将力传导至底板,各自的重力也经传导链传导至底板。要细一些的话,你这里的F1不应该只是压头的重量,包括上面所有零件的重量

网友:
整体分析,压板受力和弹簧的压缩量有关系的,把压板去掉,压缩量就是负数,表示压头的自重。机械限位不是你想的那样

网友F: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受力分析,如果还是停留在高中阶段的受力分析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底板被看成一个质点,所受合外力就是气缸给的压力F1.但是看了题主的图,我觉得实际当中我们更多的是分析工作区域的力,图中红色圈出来的部分,就应该是弹簧的弹力大小。

网友:
拿单个的物体受力分析,在压紧后,各个零部件所受合力为零。挑一个进行分析吧

网友:
楼主这问题问得。。

网友:
这是中学问题吧。

网友:
简单来看,就是初中的受力分析,这个图画不全,所以会产生一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受力分析,如果还是停留在高中阶段的受力分析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底板被看成一个质点 ...

你把他看成F1F2的时候就已经认为他是质点了,这一点你必须清楚,
如果需要分析不同区域的受力,肯定需要做应力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