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如何快速建模

楼主(2020-07-14):
如图,圆周上三个均布的异形槽口,槽口圆周上的弧度20度  有什么好的建模方式
我开始用的包覆,出来的状态不对
现在用的比较笨的方法,多建几个基准面各种剪切倒圆角
请教高手有什么快速建模的方法?

网友A:
投影线在圆柱上,然后扫描切除。

网友B:
我没做过这个 这个其实不只是单单的看图建模行为 其实是一个实际的加工方式的问题 当然你知道加工的情况就知道建模思路的
顺带:我不会 这个我曾经见过  好像是这个我不清楚   如果不是 当我没说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影线在圆柱上,然后扫描切除。

你好  投影曲线  我做出来了  不知道扫描切除如何做轮廓   实际加工中  是用立铣刀侧人绕出来的   轮廓应该在那个基准面建立

网友(点评):
轮廓随便做,能切除为目的;切除截面可以定义,法向曲面还是指向, 实际加工用多轴机床,加工不是问题。

网友:
均布用圆周阵列可以?

楼主:
使用曲面分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曲面分割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投影曲线  我做出来了  不知道扫描切除如何做轮廓   实际加工中  是用立铣刀侧人绕出来的   轮廓应 ...

谢谢您的提示   用实体扫描切除做出来了

网友:
投影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做过这个 这个其实不只是单单的看图建模行为 其实是一个实际的加工方式的问题 当然你知道加工的情况就 ...

正解

网友:
包覆可以啊

网友:
包覆感觉到位些。

网友C:
又研究了会,,如果从加工的方法来看,这种建模方案应该比较接近。供你参考!

网友:
草绘拉伸的步骤也挺简单的吧??
草绘的时候,画出一条线再往另一侧偏置,草绘也就几步能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研究了会,,如果从加工的方法来看,这种建模方案应该比较接近。供你参考!

是的  谢谢您  我也是按这种方式做出来的   这个思路最符合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