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图透明面的问题

楼主(2020-07-14):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面看起来跟透明一样,但又不是只是改为透明面的问题。
我该怎么改变它呢?

网友:
按shift+右键,更改透明度。不行的话ctrl+Q重建一下试试。有时候零件会出现这种情况,没注意观察统计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大概率装配体中编辑后更改了透明度,先赋予外观颜色后再移除所有外观

网友:
按shift+右键,更改透明度

楼主:
更改透明度是没有用的,原来是个装配体的igs格式,打开后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点评):
转档后出现破面了,自己补个面吧!这不是透明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应该是...

网友:
编辑外观,高级,透明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改透明度是没有用的,原来是个装配体的igs格式,打开后就是这样子的。

大概率是破面,没形成实体。。。。修复一下,如果不能自动修补好,就只能人工智能,手工修复。

网友(点评):
是的,应该是的了

网友:
这个面透视的太严重了,建议再给它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