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设计就能出模

楼主(2020-07-14):
请教大家,这个是压砖用的,这个布料模不同步,然后是压完后压力大,出不了模,怎么设计就能出模

网友:
按正确的方法设计就可以出模啊。

网友(点评):
惭愧。。。。。我这么优异居然只有你懂

网友A:
把图片做个注释,砖在哪位置?哪个和哪个不同步?好像有几个气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片做个注释,砖在哪位置?哪个和哪个不同步?好像有几个气缸呢

已做出注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做出注释

作出注释的图片是不是没发上来?

楼主:
请教大家两上方面,一是油缸1向上收缩的时怎么能同时让布料框2顶下去出模,二是由于布料框2比较重,两个气缸顶起时力不够,四个导向轴承还是不怎么同步跑偏,加个什么机构就能好点儿,谢谢。

网友:
不懂,但你这框架结构真是头回见到。

网友B:
模腔里面有没有顶针块等机构,脱离的时候让顶块把它推下去。

网友:
气缸不同步,应该是气路有问题,可以完善气路,采用2个气缸同步回路.  压完过后出不了模问题,模腔里边的粗糙度是多少,就图片看这个粗糙度很大,这么大的摩擦力,出模肯定很困难。 还有你这4个导杆是怎么保证平行度的。也有可能是导杆平行度问题导致的2个气缸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腔里面有没有顶针块等机构,脱离的时候让顶块把它推下去。

没有顶杆机构,能否发一图

网友C:
看了这个模具,还好它不能正常工作。要不然,你们这些学机械的,连个大老粗都比不了。

由衷感叹: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但如果知识再完备一点,就能干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这个模具,还好它不能正常工作。要不然,你们这些学机械的,连个大老粗都比不了。

由衷感叹:劳动人 ...

能否请教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这个模具,还好它不能正常工作。要不然,你们这些学机械的,连个大老粗都比不了。

由衷感叹:劳动人 ...

还是买现成的成熟的产品好,这一折腾,不知要拐多少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