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一个师傅教我一下全开口胀套加工工艺

楼主(2020-07-14):
我司能专业生产半开口式,试做好些日子全开口了都不是太理想,想寻求后期打胶工艺。

楼主:
|发动机Hhw发表于 07-14 13:35
您会吗?

网友:
胶的工艺是秘方的,涨套的使用寿命就看秘方了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7-14 20:52胶的工艺是秘方的,涨套的使用寿命就看秘方了
就是想了解一下打胶工艺,有偿也可以。

网友:
必须进行磨削加工,两端顶尖孔不宜过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般情况下均在两端镶工艺堵。现有工艺堵是由 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堵芯;另一部分是套(为了节省材料,每次只 更换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了解一下打胶工艺,有偿也可以。

不太容易,建议问问做橡胶的那些人如何能调出耐油耐腐蚀高温环境的橡胶吧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7-15 16:55必须进行磨削加工,两端顶尖孔不宜过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般情况下均在两端镶工艺堵。现有工艺堵是由 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堵芯;另一部分是套(为了节省材料,每次只 更换套)。
能不能加个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