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12)——锥面键槽破坏

楼主(2020-07-14):
见到几根皮带机滚筒,都是锥面处键槽破坏。
大家讨论有以下几种情况:
1.材质问题——提高材质性能,40Cr改为42CrMo,锻件调质
2.加工问题——内、外锥面加工配合不好,局部接触导致应力集中
3.结构问题——有人提出锥面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键槽底面与轴线平行、一种是键槽底面与锥面母线平行,要选与母线平行的。

4.纯粹的强度计算问题
查了下相关标准,的确是有前面的第3种情况,但国标也说的清楚:
1.≤220推荐键槽底面与轴线平行>220推荐键槽底面与锥面母线平行
2.这里还有个条件此标准是1:10的锥度。

3.实际问题轴都是1:20的锥,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1:10的锥1:20的锥本身就具有良好的传递扭矩的功能。

结果:
1.平行锥面与平行母线差距不大,平行母线稍优但加工稍难,估计这也是推荐>220平行母线的原因之一。
2.相同条件下,1:10与1:20在键槽这块也是相差无几。
3.这是个计算问题,不该丢掉基本的计算能力。

网友:
滚筒频繁启动,负载大冲击很厉害的,除了提高轴的强度,保证韧性也很必要。

可以的话选用弹性联轴器,加离合甚至摩擦传动都是可以的。

网友:
所以讨论的主题是平行于轴线,还是平行于母线?那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大佬 分析这个该带键分析吗?

网友(点评):
不带键完全会是另外一个结果,我尝试了一下装配效果。

网友(点评):
结果让人困惑。

网友(点评):
应该是约束条件和载荷设置有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还有一个就是键槽宽度与键子配合缝隙大小的问题,也就是公差配合的问题,如果配合间隙过大,会导致轴在传动的时候有个碰撞的问题产生,久而久之,缝隙会因为键子与键槽之间的碰撞而越来越大,最终导致无法使用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在理,楼主可以看看键槽与轴的配合是不是至少过渡配合,现实中很多为了装配方便都留很大间隙

网友(点评):
间隙大了不是好事

网友:
从强度分析云图看,键槽底平行于轴线的应力比平行于母线的大。

网友:
装一个永磁耦合器实现柔性传动力矩,包你安然无恙

网友:
矿机上,轻载用弹性联轴器,重载用的是德标花键

网友:
是的,应该选花键而不是单键。

网友:
从受力性能比较键槽底面平行锥面母线的键槽会好点。从你发的图片看,损坏的地方都是键槽受力接触面比较小的地方。

网友:
这个分析的结构是怎么个看法?是否超过材料的屈服应力值吗?

网友:
为啥非的用锥轴呢

网友A:
请把相关标准列出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相关标准列出来。谢谢!

GB/T1570

网友:
这个好专业,我们还没用过锥面轴,先学习下再说。

网友:
按2.2倍的额定扭矩校核一下侧面的挤压强度

网友:
SolidWorks 的 simulation仿真 是基于结构静力学的,可以认为是很缓慢的施加载荷。皮带轮的启动过程,是一个瞬时力的突变过程;再者运行过程中皮带的载荷不同,轴产生疲劳也是有可能的。
按楼主的仿真,静力下的各危险点的应力值是符合强度要求的(我这里按图中屈服强度除以1.5估算)。至于在突变载荷或往复载荷下,是不是应该对轴径或键槽从新校核一下?
楼主可以往动载荷的冲击韧性、交变载荷的疲劳失效这两个方向走一走。
个人以为,疲劳失效的可能性比较大(看图片的话,加工或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机械损伤降低了轴的疲劳强度)。
以上仅为个人看法,不做设计、加工参考。

网友:
寻找能接国外订单的厂家联系:18863288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