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在位配合问题

楼主(2020-07-14):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我最近在研究怎么让弹簧、拖链等在装配体中模拟出实际效果,例如弹簧在压缩时,实际中是弹簧会被压缩的,而装配中不会,最近查了下,这个好像跟弹簧在装配体里的配合方式有关,不是用“配合”,而是用“在位配合”,但是不知道这个在位配合怎么添加进去,故此来请教。

网友A:
在装配体里面插入新零件,然后绘制零件草图,添加一些几何约束好像就好形成在位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装配体里面插入新零件,然后绘制零件草图,添加一些几何约束好像就好形成在位配合

非得新建才行吗?我从别的地方调过来的零件怎么添加“在位装配”?还有就是本来有“在位装配”的零件,“在位装配”被删了,怎么恢复?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374d1b62783e0912a2162a6f.html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在位配合应该不能添加和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374d1b62783e0912a2162a6f.html
可以参考一下

有用,谢谢!

网友C: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某一天发现就算模型不是固定的就是在位配合  等于固定了坐标系以及自由度 这就是在位配合的意思了把
发现怎么移动都无法移动 其实也可以等同于配合其他配合来固定  我也找不到在位配合 我也百度无解
而且你在装配体插入新零件 鼠标上会有一个勾
如果你不点击任何基准面或者实体的面完成这个勾  而且在其他地方点击 再进行右键编辑零件进入操作就不会自动添加这个配合
但是你点击点击任何基准面或者实体的面完成这个勾会直接进入编辑这个新零件(无需再次右键编辑)会自动添加在位配合

楼主:
你这个拖链如果加在装配体里的,还能动吗?

网友(点评):
这种方式放到装配体里,实际相当于独立的链条(当然可移动,改路径草图),不过可以把路径草图与装配体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某一天发现就算模型不是固定的就是在位配合  等于固定了坐标系以及自由度 这就是在 ...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拖链如果加在装配体里的,还能动吗?

这个就是在装配体里面做的,新一些的版本有个链阵列的功能

网友D:
从15版本开始拖链就可以使用链阵列来制作,然后就可以自由拖动模拟位置。但是这个功能十分的鸡肋,除非你的电脑性能爆表,否则装到总装图里以后根本就拖不动。只有在一些零件并不多的子装配里拖链才能拖动,但是依然会消耗大量的内存来支持。我现在已经不用链阵列来做拖链了,只用个扫描做个样子就算了,因为实在是太耗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15版本开始拖链就可以使用链阵列来制作,然后就可以自由拖动模拟位置。但是这个功能十分的鸡肋,除非你的 ...

简化链节会不会好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简化链节会不会好点

那不是很清楚,我放弃这个功能了,现在反正就直接扫描一下模拟下两端极限位置即可。严格来说,活动的装配关系越多就会越吃内存,没必要这样折腾电脑。有时候做设计的时候看着一卡一卡的很难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很清楚,我放弃这个功能了,现在反正就直接扫描一下模拟下两端极限位置即可。严格来说,活动的装配 ...

哈哈哈,我显卡P2000,处理器是志强超频w系列的,另外32G内存,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显卡P2000,处理器是志强超频w系列的,另外32G内存,感觉还可以

我也是32G内存,8G独立显卡,I7九代。在使用拖链的时候,单独在子装配体里一般没事可以拖得动,一旦进入总装或者大一点的子装配体里,就会卡住不动了。有时候还会报错,但是报错了我打开报错的装配体看什么都没有,关掉以后报错就消失了。非常的麻烦,干脆就不用这个了。

网友E:
其实也是柔性装配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也是柔性装配的功能。

柔性配合?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