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模问题请教

楼主(2020-07-14):
两个问题请教,1.油缸伸出杆1向上收缩同时怎么样能让布料框板2同时向下出模。                    2.两个气缸顶布料框时,由于布料框板厚重,气缸的力不足顶起时四周的导向轴承还是不同步,加个什么机构就能同步了,谢谢

网友A:
上增压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增压缸

能否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B:
这是压制啥的啊易拉罐吗耗费这么大的能量移动布料板只为限位并脱料浪费了,可能还需要人或者叉车之类横向取料不划算,是我就布料板不动,侧板推料取料
当然如果你非要这么弄要考虑几个方面1 导向
2 布料框分析一下侧向反转力而且强度够的话尽量轻薄一点啊
3缸的推力大小
4缸的连接方式

网友C:
1问题,两个同时向上和向下运动有可能会卡死,最好,朝一方向动;或者出模后,在朝两个方向动;
2问题,一个是气缸缸径要选对,保证有足够的推力; 我看你好像两个缸前后进出气口是分别连起来的,速度不快,应该问题不大,前期要调式顺畅。

关于气缸选型,你可以把布料框在3D图算一下重量,然后校核你的缸径选的是否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压制啥的啊易拉罐吗耗费这么大的能量移动布料板只为限位并脱料浪费了,可能还需要人或者叉车之类横向 ...

压煤饼的,压出来强度还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问题,两个同时向上和向下运动有可能会卡死,最好,朝一方向动;或者出模后,在朝两个方向动;
2问题,一 ...

谢谢,

网友D:
脱模费劲是不是这4个导杆与布料模的运行方向(气缸的运行)不平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煤饼的,压出来强度还是不够

吨位明显不够

网友:
这个机架一看就能有精度,建议楼主四根导柱的固定采用整块板线切割加工出,从而保证四个轴的平行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脱模费劲是不是这4个导杆与布料模的运行方向(气缸的运行)不平行?

谢谢,这个导问还是不好,还会因为布料框的重量使导杆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