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0K六轴机器人各轴电机功率是多少

楼主(2020-07-14):
请教一下,10K六轴机器人各轴电机功率是多少

网友:
问题问得不是太用心。臂展是多少。其实可以看一下其他品牌的机器人参数。

楼主:
写错了,10KG

网友:
国产负载8KG,臂展1440mm的机器人,1轴电机2.0KW,2轴电机2.2KW,3轴电机1.3KW,参考下

网友:
|永远的120发表于 07-14 17:17国产负载8KG,臂展1440mm的机器人,1轴电机2.0KW,2轴电机2.2KW,3轴电机1.3KW,参考下
你这功率上20kg,臂展1700都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国产和合资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2020-12-25):
买一个拆了看看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