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漏检测疑问

楼主(2020-07-14):
大家谁用过泄漏检测仪,有几点疑问。检测件为密闭腔体,有两个孔。
堵住一个孔,另一个孔加压/抽真空,检测正负压下的泄漏量,有一个标准容积的件,称之为标准测试件,每天用它标定一次检测仪。还有两个标准泄漏孔,也是标定检测仪的。
我的疑问是,气源通过检测仪出来,到Y阀,然后到检测件。根据压差法的原理,是不是那个标准测试件要一直和气路连接?
测正压和负压的Y阀要两个吧?这两个Y阀怎么和测试仪连接的?
如果有用过的大神请赐教。

网友:
检测仪有说明书的吧

网友:
应该是标准测试件和检测件同时接通气源,然后同时断气,测量2者之间差压,差压很大就说明有漏的,测量原理

网友:
泄漏仪一个产品就可以测,你标准件的作用是什么,检测件有内部容积要求吗?泄漏仪就两个接口,进气口接气源,出气口接到需要检测的产品上就好了,不需要你标准件

网友:
我们公司是把产品放到一个型腔里,抽真空,如果泄露会有报警提示

网友:
你这个相当于是2个测试压力,是需要两个Y阀的,Y阀怎么连接厂家都会给气路原理图,标定检漏仪有两种,一种是标准漏孔,一种固定容积的罐子,两个选一个就好,不需要两种都选择,因为你测试时两种压力,如果选择标准漏孔就需要两个,固定溶剂罐就只需要一个,标定的东西不需要一直连着检漏仪,只有标定的才用,原理图这个论坛我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
仪器上有一个检测孔接工件 有一个负压接口接真空装置 有一个正压接气源 设置好参数就可以检测了 如果需要快速抽真空需要加旁路 加气动阀

网友:
检测方式会直接影响检测结果,选择适合被检测产品的检测方式将会使检测效果达到最佳。

网友:
给你发个手册自己研究研究

楼主:
谢谢大家,大致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