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车夹头旋转90度,有好的方法吗?

楼主(2020-07-14):
除了用私服电机,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
如果是自动车上边的主轴想要旋转90度定位的话,可能就是得伺服电机加码盘,如果是做专机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凸轮板控制转角度加上角度定位来实现

网友:
用带角度的分度头,再配一台电动小马达,其实也是可以实现这种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