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让主轴每次精准旋转90度?

楼主(2020-07-14):
先横向钻孔,
然后主轴旋转90°
再竖向攻牙。
请问除了用伺服电机,还有其他简单的办法吗?

网友:
在工作台上装个分度头,让分度头转90°和让主轴转90°是一样的。控制主轴转90°,即使刹住车不好控制。

网友(点评):
要很精准才行

网友:
闭环控制才能保证没有累积误差。

网友:
最简单用分度销,手动转,销孔加工准了就绝对精准。

网友:
不知道采用槽轮机构咋样,对电机控制精度应该不高,

网友:
反正你都是买个零件装上,有什么简单不简单的。

网友:
请把问题说清楚,主轴,什么的主轴,车床?

网友:
有分度头的,直接选用即可,角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