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请教大神指教?

楼主(2020-07-14):
是一个电机带动两个辊子转动,辊子拉的是胶布,但是胶布受力不均,会有一个松弛,一个紧,这个东西就是补偿用的,应该是摩擦片装置之类的东西,有哪位大神见过么?那个地方能买到啊,还是自己加工的啊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电磁离合器?

楼主:
电磁离合器太贵了,这个预算也就几十块到一百多

网友(点评):
气动离合?

网友:
楼主说的是什么?电机拉的哪个是胶布?

网友:
气动耦合???

网友A:
应该是气胀轴,收放卷料用的,网上有的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气胀轴,收放卷料用的,网上有的买

气涨轴是前边连接的,这个东西是气涨轴尾部加一一个摩擦机构,几个气涨轴共用一个电机,省电机

楼主:
后来问了,是自制件,里边用高分子聚乙烯做了一个环形的摩擦片,套到轴上,然后外边用螺丝顶住,调节螺丝松紧来实现轴的阻力

网友:
应该是同步轮,相当于链轮,看似保证三个轴转速一致。

网友B:
这看样子怎么像个电气滑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看样子怎么像个电气滑环啊!

也有滑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