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位公差和尺寸公差分配求教

楼主(2020-07-14):
1、假设丝杠模组安装一块基板上,设计要求:保证运行定位精度正负1丝,平面度控制在2丝。
问题:我们设计这个模组时候尺寸公差和行位公差如何分配,比方说:基板平面度放到多少?模组导轨安装基准面又是多少?丝杠定位精度又是多少?导轨装配直线度基准又是多少以及平行度?  等等············  有没有相关书籍讲述相关知识点的。
2、两个轮子间隙控制正负2丝。
问题:我认为有很多行位公差对其有影响,如何取舍?如何分配?
1、首先中心距 影响  2、轮子同心度也有影响 3、轮子圆柱度也有影响4、轮子上的轴与其支撑轴承的安装孔垂直度也有影响5、轴孔配合间隙也有影响
总之很多很多因素会影响两个轮子间隙     这些公差我该怎么分配以及那些行位公差要保留那些要放弃。

网友A:
公差原理,从你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一占基础概念没有

网友:
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是根据尺寸的相关要素及精度等级查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表的,不是你想怎么分配。精度等级可以自己根据实际要求去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原理,从你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一占基础概念没有

那请问您能把我提的问题解决掉吗··················1.怎么做?2.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点评):
没有人能给你解决掉,公差都是与尺寸大小有关,你不提供数据别人回答你

网友: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1.楼主是不是大学刚刚毕业吗?老师是怎么教的?
2.楼主是不是从其它行业刚刚转过来的?
3.建议你先多看一些参考图吧.

楼主:
论坛氛围变了··············真学实才没几个······喷子到挺多············
有问题就回答问题 ···········您要是能解答出来,我从心底佩服你············你要秀优越感·····我觉得你来错地方·······

网友:
机械上没有“行位”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这是个大难题,我之前也有问过这个问题。不过可以推荐你一本书看 里面应该有答案。书叫   误差理论与 ...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 ·················

网友:
且不管你的长度是多少。按我的理解,控制公差的方向:加工方便(公差就控制严格点),加工困难(公差就控制稍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