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执行H01指令时机床移动?

楼主(2020-07-15):
法兰克系统加工中心
在MDI模式下,输入H01,机床Z轴移动了,
请教,为什么执行H01指令时机床移动?(好像有个参数能控制执行刀补时机床是否移动)

网友:
一定会有这个指令的,查说明书看看吧,不过好像现在也没有谁会通过更改长度补偿来运行mdi让机床移动的

网友(点评):
不想让机床动,只想运行刀具补偿,看安全距离等有没有问题,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7-15 21:40一定会有这个指令的,查说明书看看吧,不过好像现在也没有谁会通过更改长度补偿来运行mdi让机床移动的
不想让机床动,只想运行刀具补偿,看安全距离等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让机床动,只想运行刀具补偿,看安全距离等有没有问题,

机床锁住,试运行看看

网友(点评):
感谢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