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机构液压缓冲器的选型计算问题

楼主(2020-07-15):
如图,是一个旋转平台,平台上有2个重物m1和m2,m1=350kg,m2=260kg,到旋转点的距离分别是L1=825mm和L2=950mm,平台由竖直状态靠自重下落,与竖直角度30°时,接触到缓冲器,缓冲器连接臂在旋转点的另外一侧,距离旋转中心L3=100mm(此距离可以调整到300mm内),平台在缓冲器的作用下缓慢转动到水平位置,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计算能量选这个缓冲器?选那个品牌的缓冲器好?

网友A:
旋转撞击需要考虑偏心力矩,缓冲器需要配偏心撞击头。此外,需要比较精确的给出力臂及缓冲器安装位置才能计算出合适的结果。
按照现有的参数模拟,似乎缓冲器安装位置100mm~300mm的距离无法给出推荐缓冲器规格,请参考使用ACE缓冲选型软件中旋转撞击选型,给出关键参数:

软件下载 可以登录ACE官网(www.acecontrols.com)或者联系本地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撞击需要考虑偏心力矩,缓冲器需要配偏心撞击头。此外,需要比较精确的给出力臂及缓冲器安装位置才能 ...

这个软件可以直接计算吗,有没有示例可以参考呀,谢谢

补充内容 (2020-7-15 11:42):
有点不一样的是,平台在30°的时候就接触到缓冲器,一直到水平放置才减为0

网友(点评):
输入选型参数,合适的话直接给出推荐选型。

网友:
按你字面意思我理解为缓冲器需通过鱼眼接头或者u型夹来安装固定,方便的话可以联系我13912681520帮你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撞击需要考虑偏心力矩,缓冲器需要配偏心撞击头。此外,需要比较精确的给出力臂及缓冲器安装位置才能 ...

你好,请问在吗?
我想请教一个关于真空的问题,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点评):
留言、发帖都可以。

网友:
米思米的油压缓冲器都是可以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