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提示只有零件和装配体才可以插入在工程图之内

楼主(2020-07-15):
有个群友遇到了如下的问题,别人给了他一个零件,他用来直接出工程图,结果电脑提示如下图。重启电脑软件都无法解决,百度了有人遇到但是没说怎么解决的,请问下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另存一下试试

网友:
看看文件类型是不是不对?这个问题有点奇怪,明明是3D,却提示你是工程图。

网友:
格式没转换

网友:
3个命令 自己画一下呗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他出图用的是模型视图,然后没有点下一步,就会出现这种错误了。点下一步就没事。
然后我一直没用过模型视图所以就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我经常都是用右边那里去浏览需要出图的零件。

网友:
这个要在制图板块才可以的吧。

网友:
这个要在制图板块才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出图用的是模型视图,然后没有点下一步,就会出现这种错误了。点下一步就没事。
然后我一直没用过模型 ...

这是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