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镀锌板焊接后、喷漆前,如何做防锈处理?谢谢!

楼主(2020-07-15):
大家好!镀锌板焊接后、喷漆前,如何做防锈处理?谢谢!

网友:
去氧化皮,两底两面油漆

网友:
喷漆前,需要处理干净,去焊渣,清洗,干燥,喷漆

网友:
喷漆前,打磨焊缝,清理焊渣,除去表面的锈斑,用砂纸打磨,增加底漆附着力。

噴两遍底漆,两遍面漆。漆膜厚度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
拿油里面泡着

网友:
我们都没有特别处理,最多上漆前焊缝处处理一下,镀锌板也一般不会上漆。

网友:
锌最怕酸,用稀盐酸或醋酸涂上去,即可将镀锌层破坏,铁皮失去保护即会很快生锈,但一天内生锈有些困难,至少要过几天,保持一定的湿度可加快生锈。刷清漆可以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防止继续氧化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