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硅胶表面变光滑

楼主(2020-07-15):
硅胶按键上面要包一层保鲜膜,保鲜膜却粘着按键表面,影像其回弹,请教有经验的朋友,能否让其不粘保鲜膜的工艺或者新材料。

网友A:
这应该咨询化工专业的吧,机械的办法不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咨询化工专业的吧,机械的办法不好实现

可能有什么硅胶表面处理的工艺

网友:
按键表面能否做成有纹路,这样应该会好点,因为比较光滑,保鲜膜在上面容易形成负压,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有什么硅胶表面处理的工艺

1、橡胶原料的质量
橡胶原料的质量影响制品光泽度,主要表现在橡胶的细度以及含胶量上面。一般来说,橡胶的细度越高(60目以上),生产出来的生胶制品表面越光滑;同样,含胶量越高,橡胶制品的光泽度越高。
2、橡胶模具
橡胶模具表面的光滑程度也会影响橡胶制品的光泽度。也就是说,模压制品模具表面应该保持清洁光滑,挤出制品模具的挤出机机头要光滑。
3、制品配方
橡胶制品的配方也会影响制品的光泽度。这个主要体现在各种添加剂的用量,比如炭黑、油脂、着色剂等,用量合理,生产出的制品才会平滑光亮,如果配方不合理的话,无论是多么好的原料,也都是浪费。

网友:
模具的表面工艺是否合格,一般在光滑的一边采用磨床进行精模保证表面平行度在规定的尺寸以内,如使用过久导致表面有划痕,可以将表面进行喷砂保持产品的光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