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低碳钢便于焊接,机架焊接完后要做热处理吗?谢谢!

楼主(2020-07-15):
大家好!低碳钢便于焊接,机架焊接完后要做热处理吗?毕竟是软钢。烧火矫正一般可以调多少的量?谢谢!

网友:
如果是重要零件,变形影响精度,需热处理,如不是重要零件,变形不影响什么就不需要热处理。

网友:
机架太大一般不会做热处理,可以做振动消除内应力。

网友:
机架一些不重要件一般用Q235焊接,一般不热处理

网友:
低碳钢焊接的机架,焊后不需要做焊后热处理,如果有安装的基准面,需要把基准面光一刀。

网友:
看你使用要求和焊接复杂程度,要求高可以安排去应力退火,一般做一个矫正就行,不需要。

网友:
一般不用。重要安装面可以考虑光一刀,非常重要的机架可以考虑退火

网友:
焊后回火是为了消除焊接的应力,释放焊接内应力变形。

网友:
一般不用,如果要求高就去应力退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