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动态图

楼主(2020-07-15):
    发点机构的动图,都是小伙伴们机械设计中用得到的好机构。

步进定位机构

步进定位机构

偏心轮摇摆机构

偏心轮摇摆机构

单次单个放行机构

单次单个放行机构

自动对中机构

自动对中机构

气缸双倍行程机构

气缸双倍行程机构

楼主:
小伙伴们也可以关注公众号

有需要的小伙伴也可以关注公众号内有更多动态视频

有需要的小伙伴也可以关注公众号内有更多动态视频

网友A:
最后一个左边那个卡位,是如何脱离又恢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左边那个卡位,是如何脱离又恢复的?

垂直提升脱离,弹簧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左边那个卡位,是如何脱离又恢复的?

弹簧复位,斜块送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左边那个卡位,是如何脱离又恢复的?

后面有个拉簧的话,应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簧复位,斜块送料

如果没插入孔中,就惨了

网友C:
第一个动作不一定靠谱,这料片在下插时往前移动,如何保证它不会发生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动作不一定靠谱,这料片在下插时往前移动,如何保证它不会发生跳动。

最后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动作不一定靠谱,这料片在下插时往前移动,如何保证它不会发生跳动。

有导槽,工件应该是有刚性的吧

网友(2020-08-20):
最后一个,料带中间段是悬空的,受到长杆往下擦的力,可能会变形,从而导致料带其他位置对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左边那个卡位,是如何脱离又恢复的?

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