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安装轴承粗精加工轴心不同心怎么调整

楼主(2020-07-15):
压缩机曲轴安装孔轴承孔粗加工与精加工的轴心不同心,怎么保证底板到轴承孔中心距离的情况下调整粗加工程序,铜套上边黑皮没干到应该怎么调整粗加工

网友:
1.说的再多不如上一张或者照片来的明白
2.想要保证两个孔同心,就要保证它俩是一刀活

网友:
这种东西必我们干的时候是通过专用镗床镗出来,但是还会留一丝预留,装配前有个铰刀工艺,用铰刀铰到位。

网友:
最后一刀高精加工来保证装配精度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