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开门杠杆机构的可行性

楼主(2020-07-15):
领导讲会卡死,行不通!我想不通

网友:
应该会卡死

楼主:
为什么呢

楼主:
solidworks动作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动作没问题

你确定soliworks模拟没问题?明显缺少约束,你信不信汽缸定长的情况下,都能开门。

楼主:
|大风吹倒梧桐树发表于 07-15 18:11
你确定soliworks模拟没问题?明显缺少约束,你信不信汽缸定长的情况下,都能开门。

你是觉得气缸尾部铰链和杠杆中间滑槽有往后运动的空间吧,这个是会啊但是范围不大啊。而且在门关住的时候不会。

网友A:
这个气缸杆伸出时,会卡死。你把机构图画出来,分析下受力。
F是气缸杆伸出时给带有滑槽的构件的力,把这个力分解到平行于带有滑槽构件F1和垂直于带有滑槽的构件F2, 力F1使带有滑槽的构件沿滑槽往回退,使门沿门轴旋转,F2使带有滑槽的构件沿黄色圈的点要转动。
感觉这个机构还是有问题,从上面受力分析,门的转动方向和你说的好像是相反的。

网友:
就一90度的翻转机构,搞得这么复杂,要什么滑槽呀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7-15 22:13就一90度的翻转机构,搞得这么复杂,要什么滑槽呀

第一个方案就是这啊,讲占台面空间,要求气缸装侧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方案就是这啊,讲占台面空间,要求气缸装侧面。

你需要一个杠杆就好了,不要滑槽。你看你那门跑那边去后留那么大个缝,也防不了老鼠啊,不科学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7-16 08:39 本帖最后由 譬如朝露 于 2020-7-16 08:40 编辑

你需要一个杠杆就好了,不要滑槽。你看你那门跑那边去后留那么大个缝,也防不了老鼠啊,不科学

这个是设备改自动化,门铰链是原有的。气缸装侧面杠杆臂长会变所以才加的滑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设备改自动化,门铰链是原有的。气缸装侧面杠杆臂长会变所以才加的滑槽

今天下班去坐下公交车,它的有些门跟你的开门机构类似

网友:
没深研究,第一眼是多了个自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气缸杆伸出时,会卡死。你把机构图画出来,分析下受力。
F是气缸杆伸出时给带有滑槽的构件的力,把这 ...

设计连杆机构 一定要避开死点  也就是杆长分析和这个受力分析 我们这里设计有连杆这种运动时 大家都会考虑到转到某个点会不会憋死

网友:
如果滑槽和转轴之间没有摩擦力,或极小,门会旋转开合。但这是理想状态。
实际上,门有个下坠的力,造成偏心力矩作用在转轴、滑槽上,气缸的推力分解为两个方向的力后,可能运动姿态变成了图中的样子,滑槽杆还没移动多少,门就闭合卡住了!

网友:
感觉不太可行,可能有点悬

网友:
把滑槽改成一根连杆试试

网友:
气缸施加的力相对气缸的支撑点一直都是向心力,没有力矩,气缸是无法沿着支撑点转动的,所以肯定会卡死。

网友:
这个机构摩擦力太大,两个月之前不卡,两个月之后绝对会卡顿,最好不要这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