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应该如何去设计

楼主(2020-07-15):
500x750x300大小,碳钢,防护等级IP68

网友A:
外形尺寸定下来之后,先把内部电气原件和线槽按实际尺寸做几个视图的布局,看看能不能布开?同时考虑各电气原件的固定方式;还要考虑是否加排气扇?运行时,柜子内部散热问题。

网友B:
散热要做好,IP68的话你得在电箱上放风扇和散热片。

网友:
你是要扔水里吗?水下就别用碳钢了

网友:
最高防护等级了,和密闭空间一样了。

网友(点评):
最高????还有IP69K呢~~~~~~

网友(点评):
69K?这防护到什么程度了?孤陋寡闻了,我从来没听说过69k额

网友:
双层门,水冷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要做好,IP68的话你得在电箱上放风扇和散热片。

放水里,就不用放风扇跟散热片了,水冷

网友:
散热和布局最重要,这个看下标准就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形尺寸定下来之后,先把内部电气原件和线槽按实际尺寸做几个视图的布局,看看能不能布开?同时考虑各电气 ...

另外有些电气 信号会干涉 布置的时候要错开  像伺服驱动器 与P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有些电气 信号会干涉 布置的时候要错开  像伺服驱动器 与PLC

对,强电弱电也要分开布局,考虑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