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受力分析-晃动情况

楼主(2020-07-15):
一个倒装的直线电机,负载20kg,最大加速度2g,如何计算瞬间启动时的受力分析,机架会不会晃动?机架简图如附件图片,请大神指教!

网友A:
2g加速度,启停时推力为396N,,
1.机架多重,重心在哪
2.机架有没有固定
计算机架相对于一个支撑点的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2g加速度,启停时推力为396N,,
1.机架多重,重心在哪
2.机架有没有固定

机架重量1.7吨,没有固定,靠四个大的地脚放置,重心如图,高度大概1100mm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架重量1.7吨,没有固定,靠四个大的地脚放置,重心如图,高度大概1100mm

11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问题,你可以用安赛斯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问题,你可以用安赛斯验证一下

就是对各种验证不了解,项目又比较急,准备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分析下,但是只看了静力分析、频率分析;这个瞬间启动和来回运动怎么分析

网友C:
首先找出薄弱点在哪里这个很重要。
第二 尽量降最大偏载的动力转换为静力 否则无法计算。再适当的整体按照静力学分析计算结构稳定性,从整体到局部再从局部到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找出薄弱点在哪里这个很重要。
第二 尽量降最大偏载的动力转换为静力 否则无法计算。再适当的整体按照 ...

按静态计算过了,变形在5个u以下;担心的是会不会晃动,这个需要动态模拟,就是不知道动态模拟需要怎么做或者怎么分析?谐波分析?

网友(点评):
把动态转换为静态计算。加速度×质量就是最大的力

网友:
这个跟你加速度力关系不大如果用ansys需要是算出你启停(加减速频率)跟你机台做一个简单的谐响应分析,很简单

网友:
2g比较大,解决晃动的办法是需要增加多的地脚,保证与地面的紧固。

网友(2020-10-13):
引用 楼主:
按静态计算过了,变形在5个u以下;担心的是会不会晃动,这个需要动态模拟,就是不知道动态模拟需要怎么做 ...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