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加工下面结构

楼主(2020-07-16):
最近设计一款机器需要用到球齿或者是鼓齿联轴器,找的外协一直加工的不满意,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加工,或是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用滚刀?但前端涉及到二次对刀的问题,对中不好保证。

网友:
需要数控滚齿机,才能做这种零件,或者在普通滚齿机上增加X轴和Z轴的插补机构.

网友:
请问有没有量,还有能不能上传图纸,看一下技术要求。

网友:
小作坊,就这个质量
找做模具的厂加工

网友A:
这个刨床就可做到

网友:
棍铣刀靠的

网友:
这个 要么做电极 成型 要么定制成型刀具 如果量少也可以用四轴加工中心铣 成本比较高

网友:
鼓形齿加工。前面的用刀靠铣或数控铣。

网友B:
看样子不是很特殊,为什么选不了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不是很特殊,为什么选不了标准的?

因为这个齿轮的啮合,是前后轴心不是同轴,而是随摆线转子随动的,但是还必须有一定的啮合精度,所以要做成鼓形的,大家明白了吧.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7-16 08:39用滚刀?但前端涉及到二次对刀的问题,对中不好保证。
前端确实需要二次加工

楼主:
|zhaojunxian发表于 07-16 10:25这个 要么做电极 成型 要么定制成型刀具 如果量少也可以用四轴加工中心铣 成本比较高
量不大,随订单走

楼主:
|W节奏发表于 07-16 09:15小作坊,就这个质量

找做模具的厂加工
之前找做联轴器的厂家,效果不好

网友:
|szs84425发表于 07-17 07:24之前找做联轴器的厂家,效果不好
楼主图纸发给我,给你免费打个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刨床就可做到

刨床怎么做,看这个产品槽是圆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刨床怎么做,看这个产品槽是圆弧的

应该是刨齿机,增加剃齿或者磨齿应该能好很多

网友:
有专业加工的店家,只是楼主还没有找到而已。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7-19 09:28有专业加工的店家,只是楼主还没有找到而已。
找了一家做联轴器的加工的

网友:
这种有能做的,多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