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7组装图转工程图时,显示内存耗尽,正在终止!跪求解答,谢谢!

楼主(2020-07-16):
零件转工程图时,是正常的。
win10系统,内存16G,虚拟内存也改了,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按理说不会啊,除非你开了好多软件,网页,程序之类的占用了大量内存。然后SW开的时间长了也占用内存。按说16G的内存不至于。

网友(点评):
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可能你的图里有多个复杂曲面的零件,软件读取零件到内存里占用了内存。

网友B:
死板,谁让你装配图一定转工程图了,你在装配图中插一明细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不会啊,除非你开了好多软件,网页,程序之类的占用了大量内存。然后SW开的时间长了也占用内存。按说 ...

打开任务管理器,内存占的都不到40%,竟然也会内存耗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板,谁让你装配图一定转工程图了,你在装配图中插一明细表,不一样?

我这要出爆炸图图纸的,有些小的组装图也要出图的,所以必须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要出爆炸图图纸的,有些小的组装图也要出图的,所以必须转啊

装配图不可以炸么?

网友C:
电脑重启,出大型装配图时把其他软件全部退出。把几个视图位置搞定后,把工程图转化成2D,在CAD图里完善图纸标注。

网友D:
|譬如朝露发表于 07-16 11:08
装配图不可以炸么?

都像你一样没点规矩,随心所欲?做事严谨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像你一样没点规矩,随心所欲?做事严谨一点

有什么不严谨?我就用装配图出明细,工人没说看不懂,有什么问题?你说的严谨是什么?你定的规矩?那你死机死那儿好了。讲规矩就不能上网问,泄露公司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重启,出大型装配图时把其他软件全部退出。把几个视图位置搞定后,把工程图转化成2D,在CAD图里完善图 ...

爆炸图转图时就直接退出,小的按您的方法可以弄的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加密软件造成的

网友:
你电脑多久没重启过了?

网友:
|譬如朝露发表于 07-16 13:24
有什么不严谨?我就用装配图出明细,工人没说看不懂,有什么问题?你说的严谨是什么?你定的规矩?那你死机死那儿好了。讲规矩就不能上网问,泄露公司机密

不要拿小作坊风格说事儿。图纸管理是很严肃的事情

网友:
按理说不会啊et

网友:
是不是电脑出问题了,有蠕虫病毒导致电脑内存耗尽??
16G的内存已经很大了!

网友(2020-11-29):
楼主解决了吗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