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此草图含有一个多层嵌套的轮廓线”

楼主(2020-07-16):
草图时的文字下要做分割,比如“海洋大气探究”,但是总是提示“此草图含有一个多层嵌套的轮廓线”,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
那就打断了

网友:
换个字体

网友:
问题出在海字,你把海里面两个点的线条设置为构造线,然后再做一个草图,转换实体引用这两个点的线条。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两个点和旁边的笔画连在一起,然后删除多余的交叉线。

网友A:
字体应该没有问题,去掉构造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应该没有问题,去掉构造线试一下。

好的,谢谢,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个方法可行

没事。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互相学习进步而已。

网友:
快捷键X后,把多的线给删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