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下杆件,有什么装置可以平稳推进

楼主(2020-07-16):
如图:
1、有一根竖直杆件,上面固定了几个探针型传感器,整个杆件长度1~3m可以调整。
2、杆件最后需要放在地下,目前安装是挖个大坑,放进去,人工推进,但是很麻烦;
3、求助,有什么装置,放在坑侧壁或者下面,可以把杆件平稳推进,让杆件上的探针插入土中。
机械小白,特来求助

楼主:
为了保证探针插入的稳定性,有什么导轨什么的可以用吗,

网友A:
如果利用大型吊装机械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利用大型吊装机械会不会好些

感谢回答:那样成本太高了。杆件挺轻的。之前是人工挖坑,下去,手动侧向插入土壤。我是想着有没有一种工具,弹簧,导轨啥的,挖个小坑,杆件探入,然后侧向施加力,弹进去。杆件高度一般1~2.5m~如果有可以叠加的配套设备,放在侧面,跟杆件一起下去,然后施加力,插入后辅助安装设备可以提上来拿走~~想得太好了,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吗

网友B:
机械小白挖这么深的坑可不好,你把你那杆件掏空,那什么针贴着土,加气压就进去了。要什么导轨,都进土里了,你还能保证不打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小白挖这么深的坑可不好,你把你那杆件掏空,那什么针贴着土,加气压就进去了。要什么导轨,都进土里了 ...

我也不想挖这么深的坑,探针固定在杆件上,就是为了保证探针的稳定性,避免填坑时土把探针晃动了

现在想挖小点的坑,用啥设备推进去,不用挖大坑人下去安装。感谢大佬

网友C:
可否做一个如图中绿色部分的机构,将杆件固定在此机构上,然后将此机构连同杆件架在坑口上方,此机构下方托着杆件侧面(呈U型口)。由人工按箭头方向推动杆件,将探针插入坑内侧泥土中。然后解开杆件与机构的连接,将结构拿出。

示意图

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做一个如图中绿色部分的机构,将杆件固定在此机构上,然后将此机构连同杆件架在坑口上方,此机构下方托 ...

棒!这个思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做一个如图中绿色部分的机构,将杆件固定在此机构上,然后将此机构连同杆件架在坑口上方,此机构下方托 ...

怎么解开连接还需要思考思考。果然是自己再怎么想都不如大家的想法思路清奇

网友(点评):
细化的设计就自己思考吧,智能帮你到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开连接还需要思考思考。果然是自己再怎么想都不如大家的想法思路清奇

谢谢啦!!

网友D:
闲来无事,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闲来无事,学习学习

学习完了提点建议吧

网友E:
现在有挖坑机,专门挖细坑,非常快
探针强度不知道咋样,试试用杠杆原理直接插进土里,探针可以稍微修正成圆弧形预防扳断

网友F:
用一个丝杆模组就行  需要我们帮你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挖坑机,专门挖细坑,非常快
探针强度不知道咋样,试试用杠杆原理直接插进土里,探针可以稍微修正成 ...

有的地方条件不允许上机械,只能人工来,比如坡面上上,前面的装置在某些地形可能也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个丝杆模组就行  需要我们帮你设计吗?

哈哈 我就来找点灵感,找人设计他们不给我报销花费

网友(点评):
挖坑机有微型的,

网友G:
搞一个套管行不行啊?

网友H:
两条导轨,加一条出力大的气缸,搞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可否做一个如图中绿色部分的机构,将杆件固定在此机构上,然后将此机构连同杆件架在坑口上方,此机构下方托 ...

1~3米,操作上可能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一个套管行不行啊?

不调理解你的意思~~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条导轨,加一条出力大的气缸,搞定!

气缸放哪里呀  施加的力上下不均匀是不是会导致插不进去,或者太大力直接插得。。。

楼主:
引用 网友I:
1~3米,操作上可能有困难

我也在思考 你有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思考 你有办法吗

目前还没有可行的办法,我在查可实现此功能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