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如何垂直圆面打孔并阵列

楼主(2020-07-16):
请教各位大神:
  用创建了基准面的方法打了孔,然后圆周阵列出来后。发现圆柱突出的角度没有平分,阵列后效果没有均分效果,
  具体该怎么做的?请教下

网友:
上图说话。

网友:
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图呢,手绘也可以的,图文并茂懂吗

网友:
异形孔向导打孔,实用方便

网友:
先画孔,然后再矩阵,注意别选错了轴,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圆周阵列:①选择360度②选择阵列个数③勾选等间距。

网友:
矢量和旋转点选择合适的,再整列就会比较便于成型。

网友:
两个垂直面分别圆周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