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运动算例

楼主(2020-07-16):
各位大佬,请教下,我在做丝杆运动算例的时候,总行程是273,预定的工作行程是5-265,但是我发现,当直线马达速度设定为1mm/s,并由2mm/s、5mm/s逐渐递增时(时间10s),丝杆螺母都能动起来,并且越走越远,但是加到10mm/s丝杆螺母就动不了了,从新计算几遍还是不能动,请教各位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自己觉得是:速度太快,电脑反应不过来,应该是电脑配置原因,电脑配置如下图

楼主:
各位大佬,请教下,我在做丝杆运动算例的时候,总行程是273,预定的工作行程是5-265,但是我发现,当直线马达速度设定为1mm/s,并由2mm/s、5mm/s逐渐递增时(时间10s),丝杆螺母都能动起来,并且越走越远,但是加到10mm/s丝杆螺母就动不了了,从新计算几遍还是不能动,请教各位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自己觉得是:速度太快,电脑反应不过来,应该是电脑配置不够,电脑配置如下图

网友A:
丝杠螺母与丝杠怎么添加出的相切配合,问题肯定出现在这个配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螺母与丝杠怎么添加出的相切配合,问题肯定出现在这个配合上

我是在丝杆螺母上画了一个滚珠,跟丝杆的槽相切,而且如果是配合问题,那1/2/5都会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你既然添加的是平移马达,那这个相切配合就毫无存在的必要

网友(点评):
丝杆也要转动的

网友B:
软件没用过,就不清楚了。但丝杠这东东真不是越快越好。正常丝杠都有临界速度,超过了就不行的。你算过你那丝杠速度超临界速度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没用过,就不清楚了。但丝杠这东东真不是越快越好。正常丝杠都有临界速度,超过了就不行的。你算过你那 ...

我只是在软件里做个动画而已,不需要考虑那

网友(点评):
你加了马达了,这就不是动画,而是仿真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在丝杆螺母上画了一个滚珠,跟丝杆的槽相切,而且如果是配合问题,那1/2/5都会有问题的。

丝杆也要转动的

网友C:
社区里有个宝象联合实验室的帖子 有不少教你做动画的案例 非常不错 可以看看  对学习solidworks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社区里有个宝象联合实验室的帖子 有不少教你做动画的案例 非常不错 可以看看  对学习solidworks非常有用

搜不到啊,请问是中国机械社区吗?

网友:
添加相切配合根本不能让丝杠转动起来,因为根本没表现出二者的运动关系。

网友:
我用你的配合方法在自己电脑上试了一下,10mm/s可以动的,处理器是i5-7300HQ,内存8GB,显卡是1050。
你要不要增加帧数试试?

网友D:
可以把运动仿真时的运动速度设置的慢一些,这样仿真的动画也不至于这么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运动仿真时的运动速度设置的慢一些,这样仿真的动画也不至于这么卡顿。

我知道慢一点行,但我现在是想搞明白为什么快了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