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车辆跑偏检测

楼主(2020-07-16):
某款工程机械调试过程中,需要测量其在矢量不变的情况下,在百米行程中的直线偏移量,有什么实现方法或者测量工具么?要求,最好的能让当驾驶员独立完成

网友A:
我们就检测过这个,标准里是有检测要求的。当时我们设备的要求是一定宽度用两个100米的米尺平行布置,形成一个跑道。在跑道中心位置起步,最后检测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检测过这个,标准里是有检测要求的。当时我们设备的要求是一定宽度用两个100米的米尺平行布置,形成 ...

实时的数据可以检测么?能进行信息联网传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