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异形怪家伙solidworks怎么画?

楼主(2020-07-16):
大家好,请问这异形怪家伙solidworks怎么画? , 只给出外形大约尺寸 ,其它细节 ,可估计尺寸画,厚度定为5mm , 只要画得像就行,请帮忙给出步聚图或视频 ,谢谢 !

网友A:
3D扫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扫描一下吧!

没实物 , 也没详细工程图 , 就这么个图片

网友B:
边界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界扫描

帮忙详细说明下solidworks怎么操作

网友C:
solidworks曲面设计。

网友:
只要求大概像的话不是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曲面设计。

请帮忙详细告知方法 ,谢谢

网友:
最好是捏泥巴

网友D:
随便画了下

网友:
用边界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画了下

可以告知详细步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告知详细步聚吗?

用样条曲线画个3D草图,必须是封闭草图 具体大概尺寸你参考你发的图片就行。然后用填充曲面命令生产曲面即可,再加厚曲面

网友:
曲面造型,只要看样子相似就可以的,造出来也没办法测量的。。。

网友:
不太清楚,用扫描??或者抽壳?

网友:
可以用威力曲面插件,我看宣传资料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2021-01-06):
3d草图 样条曲线 曲面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