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扎克中心高

楼主(2020-07-16):
大神们    马扎克车铣复合中心铣削头中心高是怎么校正的?详解

网友:
你不会说的是尾座中心高调整吧?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一台马扎克基本闲置不用了,配件太难了

网友(点评):
是的 配件还比较贵一个瓷封 都一万多 ????

网友:
尾座调整高低方法是,在机床上车一直径跟尾座套筒一样大的圆柱,再把磁力表的表座吸在中拖板上,然后测量工件和尾座套筒的高低即可。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7-19 11:18尾座调整高低方法是,在机床上车一直径跟尾座套筒一样大的圆柱,再把磁力表的表座吸在中拖板上,然后测量工件和尾座套筒的高低即可。
马扎克复合车铣加工中心: 就是那铣削头与主轴的中心高????????????????是我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一台马扎克基本闲置不用了,配件太难了

有配件资源么?共享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