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软件转换后出现问题了

楼主(2020-07-16):
solidworks 工程图转化成CAD请问如何让字体都是那种细的呀?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手动修改吧,我们也经常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
我的不会出现乱码,文字都是中文,就是有几个字往右偏移了

网友:
安装需要的字体,修改模板和映射文件

网友:
这中间好像有个什么映射文件,因为不常转CAD,而且就算转,也只是辅助。能看清就好。有次转成了乱码才了解了下。

网友:
把图框给爆炸开,再一个个的去改。

网友(2021-08-15):
转换dwg有个选项:文字改成CAD大字体就好了,默认是true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