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应该如何校核网格类钢结构的强度和刚度?

楼主(2020-07-16):
跨750mm宽的沟,需要设计1.9m宽的盖板,用来走货车,要求承载10吨。打算用HW200X200的H型钢焊接成网格状,并加盖20mm后的钢板,如图所示:

在强度和刚度校核上犯愁了,用材料力学的简支梁公式的话,网格类钢结构不是等截面的,不适用。用有限元的话,约束方式不合适的话,结果会出现较大应力集中而失真。如图所示:

导致结果不可靠。
请问大家应该如何校核网格类钢结构的强度和刚度?

网友:
在弯曲变形那几个地方加短筋,再用有限元软件计算下,主要看变形量是否能接受?不是一看有变形就紧张。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17 07:29在弯曲变形那几个地方加短筋,再用有限元软件计算下,主要看变形量是否能接受?不是一看有变形就紧张。
变形量可以按跨度的1/500来考虑。我觉得有限元的计算结果中的局部应力集中跟实际情况是有出入,怀疑是否可靠。请问您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形量可以按跨度的1/500来考虑。我觉得有限元的计算结果中的局部应力集中跟实际情况是有出入,怀疑是否可 ...

有限元结果作为设计参考,不能完全依赖。

网友:
如果感觉刚度不足,加强筋多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