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轴和轴套的结构问题

楼主(2020-07-17):
这整个是打草割灌刀头,转速2500r/min ,受到的径向力和轴向力都不大,(按单个径向力400N,轴向力100N算),目前选用的是普通的深沟球轴承,6207-2Z/C4。此外,坏的6个轴承有三个没有明显损坏,黑色密封部位也没有明显熔化。现在存在几个问题:
问题一:这个轴承是温度高还是摩擦导致的温度高,我问过厂家,有人说是摩擦,有人说就是温度高,里面的油脂都干了。我有几个怀疑:
1.轴承座不同心,导致轴承内圈摩擦加大,温度升高;
2.部分轴套过大,最下边的轴承正好跟刀腔架板接触,均能磨到黑色密封部位,导致轴承温度升高;
3.就是温度高,选用的轴承不合理,应该用耐高温的油脂的轴承。

问题二:我之后这样设计合理吗,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轴的上端不靠轴承支撑行不行
2.我在轴承座上加个油杯,对其有什么影响,好还是不好

以上是我能想到的,希望大佬们帮我看看,以及还有什么新问题。轴承这个问题已经好几年了,一直都没有解决。如果是加工精度和公差配合问题,我应该还注意什么?

网友A:
损坏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选用深沟球轴承,我个人觉得不是太合理。
建议选用推力球轴承或止推滚珠轴承配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损坏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选用深沟球轴承,我个人觉得不是太合理。
建议选用推力球轴承或止推滚珠轴承配对 ...

黑色的密封都没了。油脂都干了啊。而且这个结构是打草用的,轴向力很小。

网友B:
问题点1,工况环境恶劣,杂质大的,需要选用带钢质密封的轴承端盖;
问题点2,固定上下轴承支座的零件不建议用焊接件,最好是做成一体的钢块,线切割加工出来,两端CNC铣出精度的安装孔。焊接件后期受力还是会有变形的风险,导致上下两轴心不同轴。

网友C:
看照片里的轴承,滚道里很多杂质把滚子都糊住了啊,结构上应该添加一道(或者多道)密封来阻断杂质。

感觉这个是温升的主要原因(毕竟转速也不算低)

另外6207-2Z的限速是11000r/m,照片中的是6207-2RS1,限速是6300r/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点1,工况环境恶劣,杂质大的,需要选用带钢质密封的轴承端盖;
问题点2,固定上下轴承支座的零件不建 ...

嗯嗯,谢谢。目前先选用那种免维护的,也就是你说的那种轴承。问题二,这个我家加工不了,所以我想知道可不可以上面不支撑,用我下面发的这个。因为带轮有点大,如果还是上下支撑,这样太重,也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照片里的轴承,滚道里很多杂质把滚子都糊住了啊,结构上应该添加一道(或者多道)密封来阻断杂质。

感 ...

这个没想到,可以对比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想到,可以对比一下试试。

SKF官方的说法:假设载荷比 C/P > 10,速度低于 50% 的极限转速 nlim,且没有明显的外部热量输入,那么通过周围空气和底座进行冷却,一般足以达到比 100 °C (210 °F) 低很多的工作温度。

所以即使用6207-2RS1,也是可以满足自然冷却的,不需要额外的冷却机构。个人觉得只需要最外侧增加一道机械防护,轴承两侧增加密封结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SKF官方的说法:假设载荷比 C/P > 10,速度低于 50% 的极限转速 nlim,且没有明显的外部热量输入,那么通 ...

嗯嗯,我也算了一下,虽然不知道算的对不对,热量确实没多少。我现在怀疑是密封摩擦生成的热,轴套或者底板紧压着密封。我想减小轴套的外径,增增加游动间隙试试

网友D:
轴承内外圈都固定死了,高速旋转会产生大量的热,刀杆伸长受阻变形产生摩擦,加剧摩擦生热。

工作环境有大量灰尘,也妨碍散热,热量散不出去,把润滑脂都烤干了,摩擦加剧。是否可以考虑采用带防尘盖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内外圈都固定死了,高速旋转会产生大量的热,刀杆伸长受阻变形产生摩擦,加剧摩擦生热。

工作环境有 ...

那我是不是只固定外圈或者内圈就行了,适当再给点游动间隙。现在想采用免维护,也就是多一层防尘的。

网友:
轴承座两孔同心吗?必要时把中间的隔台去掉换成隔套,一端的卡簧换成一台凸台,隔套两端面要保证平行,轴承外圈与座孔的配合不能太紧,考虑轴向固定的游隙,加油杯每班或每天注油,一次不能太满。这种我在矿用破碎机的结构一样,干不好也经常有问题,我们选用的SKF。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不是只固定外圈或者内圈就行了,适当再给点游动间隙。现在想采用免维护,也就是多一层防尘的。

给你个参考,结合文字和图片。

网友E:
你这工况高粉尘,首先解决密封的问题吧,看你的结构,密封也是最主要的问题!滚珠没有明显磨损,轴承滚道也没看出单边有磨损凹陷,先排除同心的可能。

1.密封结构完善
2.轴承密封型号选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工况高粉尘,首先解决密封的问题吧,看你的结构,密封也是最主要的问题!滚珠没有明显磨损,轴承滚道也 ...

好的,谢谢。

网友F:
9几年时给意大利做农机除草挖树空坑用的小变速箱轴承都是圆锥棍子轴承,图都是意大利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9几年时给意大利做农机除草挖树空坑用的小变速箱轴承都是圆锥棍子轴承,图都是意大利提供的

我这个用深沟球轴承没啥问题吧,毕竟我这个轴短,力小。圆锥滚子轴承当然也行,但是相对尺寸大一点。

网友:
别小瞧这个东西,当时做的东西也不大外形300长吧,轴颈50吧,因为用的工况不像常规机器是恒定的,工作中出力会有变化的,轴承及易损坏

网友G:
显然是防尘防水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然是防尘防水不到位。

谢谢,你们都这么说,那我就换成防尘的轴承

网友:
1.这种高速圆刀切割 且 有时阻力不均时需要注意散热。 如果不能水冷 请一定要加风扇风冷。

2.轴承还是需要购买那种耐高温的轴承,可以查一下。耐高温的轴承里面的油脂在一定温度一下不会流失。具体的查一下相关供应商。

3.至于轴承型号和布置 具体的要根据你的载荷和切割转速。承载力更大可以用滚列轴承

网友H:
LZ的轴端的螺钉拧上以后就压缩了红圈处的尺寸,这个结构使力不可控或超了。在红圈处加个隔套试试!红线是力传递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的轴端的螺钉拧上以后就压缩了红圈处的尺寸,这个结构使力不可控或超了。在红圈处加个隔套试试!红线是 ...

加轴套是要那种弹簧的隔套吗

加隔套是不是力就会改变,不延红线走,延轴线走。这是加隔套,去掉台的作用,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轴套是要那种弹簧的隔套吗

加隔套是不是力就会改变,不延红线走,延轴线走。这是加隔套,去掉台的作 ...

轴端螺钉拧紧了也可能将轴承压死卡住,或超载发热,结构不可靠。普通的轴套。

网友(点评):
这种安装结构,采用角接触球轴承安装最佳,是我的话,这种工况还得在轴承座上开轴向油槽,加装注油咀。

网友:
兄弟,6207 2z/c4已经挂了,图中是前两天刚更换的,这种钢片防尘盖的还不如那种黑色密封盖的(好像是6207 2RS1),植物纤维随着轴转挤进轴承里面了。

网友:
可以完全没问题

网友:
原轴承座侧面过于薄弱,另外环境恶劣,轴承应加迷宫式保护。你改进的方式可以用,只用一个轴承就可以,另一端由锥轴承支承。但必须保证安装同心。2500的转速是比较高的,如果装配润滑不好,会烧,选轴承要注意。内外圈配合也得合适。

网友:
寻找能接国外订单的厂家联系:18863288299

网友:
你这跟高温没啥关系吧,就是单纯的有点脏,润滑油都成老油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损坏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选用深沟球轴承,我个人觉得不是太合理。
建议选用推力球轴承或止推滚珠轴承配对 ...

感觉用一个3207-2RS更好

网友I:
轴承定位方式错了。
不要小看皮带的径向力,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轴承定位方式错了。
不要小看皮带的径向力,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密封。

轴承应该怎么定位呢?我算了径向力,大概是4倍的张紧力,确实很大,需要注意什么呢
密封目前我添加了骨架油封

网友:
这和我以前一个拌料锅的情况类似,都是,轴承跑进粉尘然后结块摩擦力加到,到最后转不动,我们以前用骨架密封圈和用聚四氟乙烯塑料车的密封环

网友:
你的轴承密封圈是什么材质的,可以选用耐高温的,比如氟橡胶的试一下

网友(2020-12-29):
应该是主要出在密封上,杂质太多。可以选择免维护深沟球轴承试试,这种有多层密封。

网友(2021-10-11):
这种工况,油封损耗太快,车一个轴套代替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