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管选型

楼主(2020-07-17):
之前用的φ30mm左右的三胶两线橡胶管,但是放置在坦克链内随设备移动,时间一长容易破裂,只考虑管材的话有什么更好的水管材料嘛?

网友:
如果用在经常受压,磨损,选择钢丝编织的。

网友:
1、选钢丝编织的胶管
2、胶管外缠绕钢丝护套或塑料保护套

网友:
你那玩意叫水管,我书读的少,别骗我

网友:
以前用的多,常温短距离就钢编金属软管

网友:
拖链里装,PVC钢丝增强的软管能好点。

网友A:
市场上比较常用的管道就是PPR水管,铝塑管,铝塑复合管,每种管都是有着它不同的特点,你选择时候还要按你的实际情况来定的,比如说PPR水管在目前来就是比较好一种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比较常用的管道就是PPR水管,铝塑管,铝塑复合管,每种管都是有着它不同的特点,你选择时候还要按你 ...

管道要放坦克链内随设备移动的,所以只能采用柔性管

网友:
来一层螺旋保护套试试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