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活塞受压应力强度咋计算

楼主(2020-07-17):
哪个大佬有这样的公式,是液压缸活塞受压应力强度计算,活塞受压应力壁厚咋确定。谢谢

网友A:
计算哪个地方的壁厚?液压缸壁厚吗?充电介质压力?截面尺寸?

网友B:
推荐看这本书:https://wenku.baidu.com/view/c4d11587a66e58fafab069dc5022aaea998f4193.html

结论和计算公式可以直接看机械设计手册第五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哪个地方的壁厚?液压缸壁厚吗?充电介质压力?截面尺寸?

活塞内壁强度,内壁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看这本书:https://wenku.baidu.com/view/c4d11587a66e58fafab069dc5022aaea998f4193.html

结论和计 ...

这本书有外壁计算,没有压应力的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本书有外壁计算,没有压应力的计算

为什么要算压应力?!
晒一下完整的图纸,看下是什么结构,完全想象不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哪个地方的壁厚?液压缸壁厚吗?充电介质压力?截面尺寸?

是液压拉伸器用来拉伸螺杆的。压力15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算压应力?!
晒一下完整的图纸,看下是什么结构,完全想象不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油缸。

油压有150mpa,活塞会弹性变形,尤其内侧,想计算变形量和强度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算压应力?!
晒一下完整的图纸,看下是什么结构,完全想象不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油缸。

油压拉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算压应力?!
晒一下完整的图纸,看下是什么结构,完全想象不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油缸。

要计算活塞受压变形量以便留出间隙,当然强度也要保证

网友C:
给风电拉地脚螺栓用的? 油缸活塞液压受力强度分析可以直接用ansys来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风电拉地脚螺栓用的? 油缸活塞液压受力强度分析可以直接用ansys来弄

是的,用有限元分析试过,想再用计算验证下,缸体壁厚就是根据书里的计算再加软件分析结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风电拉地脚螺栓用的? 油缸活塞液压受力强度分析可以直接用ansys来弄

受压圆筒外圈受压应该有权威的强度计算方法吧!不然以前没有电脑咋确定厚度的呀

网友:
其实受力并不难,难的是你把活塞杆和重物想像成一体的,如果能把实际情况的结构再详细一点最好了,否则影响你的判断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受压圆筒外圈受压应该有权威的强度计算方法吧!不然以前没有电脑咋确定厚度的呀

你们是哪家公司?产品投入了么? 我之前在风电工作时候  现场工人都用ITH的拉伸机,国产的很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压圆筒外圈受压应该有权威的强度计算方法吧!不然以前没有电脑咋确定厚度的呀

按理说是应该有计算公式的,但我之前是使用方,没参与过设计 也不太清楚。不行就得通过实验慢慢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哪家公司?产品投入了么? 我之前在风电工作时候  现场工人都用ITH的拉伸机,国产的很少见。

测绘过ITH的,但设计的还是要有力学依据

楼主:
有高手知道吗?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用Ansys算吧,这个手算是不容易的,虽然受力状态很简单,我可以给你完整的思路,加我微信“yzugwh"单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