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标注

楼主(2020-07-17):
请问各位高工,图中两端的凹槽,该用什么形位公差标注两凹槽再同一个直线上 公差0.02呢,很久没用形位公差了,怕标注让别人笑话,请各位指点。

楼主:
我感觉是标直线度吗,很少标注形位公差,不太记得怎么正规标记了

网友:
现在都是要求画图快,不管什么公差都是0.01或0.02没有人会笑话你,工件用数控机床做出来也一般不会错,如果一切按国标来标和画可能你吃饭都会成问题,这个对机械行业的未来不知道是一个小问题还是大悲剧

网友:
对称度、位置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对称度即可,一边为基准面,另一边标与此基准面的对称度

网友:
把一个做为基准,定其它

网友:
就是对称度。没错了

网友:
以中心为基准,两侧标准对称度。

网友:
850长的轴,外径不到4,这精度怎么做,材料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