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质螺丝旋合长度的规定

楼主(2020-07-17):
对于钢材质,有人说螺栓与内螺纹旋合长度应1~1.25螺纹公称直径之间,有人说要在1.25~1.5螺纹公称直径之间。请问哪种说法对?依据在哪本手册里的哪一部分?

网友A:
满足旋合长度有10个牙,机械设计教材上螺纹章节里有螺纹受力分析,第9个牙已经受锁紧力微乎其微了。
再旋深其实已经没有实际锁紧力了。
算上空口倒角的话,其实10-12牙足够了。
如果你观察仔细的话,可以看到软件SOLIDWORKS中,自动生成螺纹孔的话,默认有效螺纹也是10个牙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满足旋合长度有10个牙,机械设计教材上螺纹章节里有螺纹受力分析,第9个牙已经受锁紧力微乎其微了。
再旋 ...

2楼的师傅,你表述的有偏差
直接上图,机械设计第七版 西北工业大学
在另一本书上还有更细致的受力图,但结果都是一致的
第一圈是1/3.  所以要求不是那么严格的情况下,8圈足以。
其实4圈也没事。我一般都限制在4圈。如果只有2圈,那一使劲就能拧秃噜咯。3圈尚可。4圈没问题。

实践证明,也和材质有关系,上述是碳钢。基材是铝的话,建议多几圈。铝我一般做到8圈以上。

网友:
螺纹旋入深度的经验公式一般分两种:a、根据螺孔材料不同, 1xd(钢或青铜),1.25~1.5d(铸铁),1.5~2.5d(铝合金);b、根据螺钉受力递减规律,取8~10p(p为螺距)。

网友:
加工装配质量要求有很大不同。
不过感觉设计手册上和平常应用经验很相符。
其实强度只是其一,很多网友是搞非标自动化设计的,对强度要求并不很严格,而对松紧要求比较高,因此配合长度不能太短,根据我的亲身感觉,小直径3-8和手册相近就可以。差一点的建议加个弹垫,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

楼主:
|一个小学生呀发表于 07-17 12:17满足旋合长度有10个牙,机械设计教材上螺纹章节里有螺纹受力分析,第9个牙已经受锁紧力微乎其微了。

再旋深其实已经没有实际锁紧力了。

算上空口倒角的话,其实10-12牙足够了。

如果你观察仔细的话,可以看到软件SOLIDWORKS中,自动生成螺纹孔的话,默认有效螺纹也是10个牙左右。

这样的话没有区分材料,是否合适?

楼主(2020-08-17):
|魍者归来发表于 07-17 12:35

请问铸铁和铝旋合深度要求大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铸铁可能有气孔,铝软。所以多提了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铸铁和铝旋合深度要求大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铸铁可能有气孔,铝软。所以多提了要求

铸铁脆,易崩牙。铝软,易变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楼的师傅,你表述的有偏差
直接上图,机械设计第七版 西北工业大学

那我有根液压螺栓拉伸器上的拉伸轴、150MPA的轴向拉力。M75X2,经螺纹弯应力计算需要26牙才能承受(安全系数1.5),如果用10牙强度不够吧?

网友:
承担2350KN力

网友D:
这么高清的电子手册可否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清的电子手册可否分享?

【分享】4K蓝光版《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
http://www.cmiw.cn/thread-1015253-1-1.html

网友:
我是按螺纹展开悬臂梁计算的拉应力和剪切力,不知对不对,请赐教

网友(2022-03-10):
引用 网友C:
那我有根液压螺栓拉伸器上的拉伸轴、150MPA的轴向拉力。M75X2,经螺纹弯应力计算需要26牙才能承受(安全 ...

您这是什么软件?能发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