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最大实体要求的测量

楼主(2020-07-17):
如图所示,画线处处说,基准线可浮动与不不可浮动。浮动时对被测同轴度有影响吗?同轴度变大还是小?用三坐标测量,蔡司会变小,海克斯康会变大,可是国标又说基准的自身的最小实体状态下不对同轴度影响,各说一词,都没权威发布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是我看到的第三遍提问了,实际上,我还不不清楚楼主纠结在哪?

不开玩笑地说,上面一段文字的表述就是单纯的字面意思,标准中的描述没有添加任何的引申和隐含成分。

第一种情况:当A基准的实际轮廓处于最大实体边界上,这个时候已经触发的最大实体要求了,基准轴线不能浮动,因为只要浮动就会超出最大实体边界。

第二种情况:当A基准的实际轮廓偏离最大实体边界,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为二者有间隙,那基准轴线就可以在这个间隙范围内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我看到的第三遍提问了,实际上,我还不不清楚楼主纠结在哪?

不开玩笑地说,上面一段文字的表 ...

做理论订标准的永远不懂实际操作人的烦恼,假如基准可以浮动,那实测的同轴度会因为这个浮动增加吗?如果对同轴度没影响,那这句话放在标准里,岂不是多余?

网友(点评):
基准有最大实体要求,这么个世界通用原则到你这成多余了的,阁下发帖之前未曾动过脑子吗

网友:
单独理解很不好理解,把独立原则,包容原则,最大实体原则一起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理论订标准的永远不懂实际操作人的烦恼,假如基准可以浮动,那实测的同轴度会因为这个浮动增加吗?如果 ...

我又不是则测基准,咋用管他浮动,再说测基准用什么做基准呢?怎么知道他浮动了呢

网友:
根据零件功能的要求,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可以相对独立无关(独立原则),也可以互相影响,互相补偿(相关要求),而相关要求又可分为最大实体要求与包容要求。

网友(2021-02-21):
引用 楼主:
做理论订标准的永远不懂实际操作人的烦恼,假如基准可以浮动,那实测的同轴度会因为这个浮动增加吗?如果 ...

浮动的意思是你的基准不一定正好在一个尺寸,可能第一件是A尺寸,下一件是A+0.01尺寸,这个浮动就是0.01。
不是人家不懂,是你不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