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OSER机器人运动求助

楼主(2020-07-17):
设置好父子级后,连杆要怎么设置才能和机器人一起运动,还要有铰接效果

网友A:
把你连杆的原动件画上去,把原动件固定就行了

网友B:
连动机构的底座需要是固定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连杆的原动件画上去,把原动件固定就行了

不太懂,能详细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动机构的底座需要是固定得。

这连杆2头都要铰接,一头的话还好。
平行四边形连杆用COMPOSER怎么弄动画,如果这个弄懂了,那机械人这个就解决了

网友:
平行四边形连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