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门小白求助,伺服电机惯量计算方法

楼主(2020-07-17):
在网上搜索了惯量计算公式,五花八门的,把我都看晕了,求助下各位大神给公式

网友:
惯量公式有什么五花八门的,不就什么平动的,转动的,绕中心的,偏心的

网友:
很多人都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solidoworks就能算。找个理论力学立面的例题,例如圆柱体,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罢了罢了,送佛送到西,秘籍送给你吧。要是没积分怪不了我了哦

网友:
物质(物体)运动的惯性量值。其惯性大小的物理量,J= ∫ r^2 dm 其中r为转动半径,m为刚体质量惯量,也是伺服电机的一项重要指标。它指的是转子本身的惯量,对于电机的加减速来说相当重要。
转动惯量对伺服系统的精度、稳定性、动态响应都有不小影响,尤其是在负载加速和减速的过程中 。伺服系统应用中,折算到电机轴的负载惯量与电机的惯量之比不能过大,必须合理取值,否则,系统一般会出现振荡甚至失控。

网友:
松下伺服电机A5版最后部分,看了就豁然开朗,从那之后还没有遇到过选不出来伺服电机的情况。当年没人教,都是自学。

网友:
和物理中的惯量没有任何区别。只是为了方便设计者使用,电机选型资料把外部惯量与电机中的  惯量参数 采用  经验关系 联系起来,隐藏了很多东西,如果不是非常特殊的环境,按它们给的经验关系选型就可以了。

网友:
电机转子是规则体  J= mr^2/2

网友:
单体用三维软件,有传动的除以传动比的平方,复杂的用能量守恒公式0.5mv2=0.5jw2

网友:
哈哈,我也头昏。正常

网友(2024-06-12):
下载不了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