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失效问题

楼主(2020-07-17):
链板磨损严重,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开式润滑也不是这样一直用都不用上油。感觉就是灰多,典型的磨料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式润滑也不是这样一直用都不用上油。感觉就是灰多,典型的磨料磨损

有道理

网友B:
由于长时间运转,链条、头轮、尾轮齿轮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磨损,链条上链节上的轴销也会出现一定的磨损,导致链条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在机器运行过程中,链条就会出现晃动,链条晃动以后运行至头轮(尾轮)部位时,链条和齿轮咬合不正常,容易发出较大的噪音。

网友C:
个别节还是较普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别节还是较普遍。

用了不到100h就不普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长时间运转,链条、头轮、尾轮齿轮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磨损,链条上链节上的轴销也会出现一定的磨损, ...

这个链条用了不到100h

网友:
链条是什么牌子的?硬度不够吧,看着好像销孔也拉长了。

网友:
最大的原因没有润滑

网友:
磨损处的硬度不达标。材料不好,或者热处理没做好。

网友(2022-06-29):
看图是强度不够拉伸变形了